滤波电容的摆放问题

楼主(2009-02-14):
一般来说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是放在电源输入端,布线的时候电源先经过电容再给电路供电;最近看见有些人喜欢把电容放在电源输出端较远的地方,理由是电源线经过一段距离后干扰比较大,所以应该把电容放在离电源输出端远的地方,请教下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A:
非常不合理,可能会使电路无法工作

分析一下电容上的电流波形就会明白,
从整流输出到滤波电容的线路上的电流是脉动的,而且峰值电流比平均电流大许多倍。

楼主:
对那种电源和电路分开的板呢

电源输出都有滤波电容,经过滤波电容后用电线与电路的电源输入相连,那么对电路板上的滤波电容远离电源输入端是否合理?

网友A:
已经有主电源滤波电容的就不要紧

主要是整流输出端和滤波电容间的连线一定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