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9-02-15):
大前天,我的一个计算机工作时,显示器突然变黑,显示“无信号输入”。我关了外部电源开关后,再开外部电源开关,没有动计算机上的电源按钮,计算机自己接通了,CPU的风扇也在转,主机面板上所有指示都显示计算机在正常开启的工作状态上,但没有以前通过计算机上的电源按钮开启时的喀哒声,显示器黑屏,显示“无信号输入”。反复几次都是这样。请教各位大家,我计算机出了什么问题。在此,先行感谢。

网友A:
检查显示器电缆是否插好

网友B:
检查显卡是否插好、是否损坏

网友C:
 把显示器的数据线插好后,开着机动一动数据线,看有没有信号进去.数据线断也会有这种现象,据你说是突然变成这样,显示器内部原因可能性大.

网友D:
显卡

显卡和电缆线可能性大。
最简单就是台一台好的显示来接上看看,你就会全明白了。

网友E:
把电容电放干净了

网友F:
硬件都兼容

关键是硬盘接口芯片类型要一致,否则起不来系统,
865就是芯片类型,只要是865的都兼容,
剩下的就是声卡类型和网卡等,这些可能不兼容,再装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