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2-16):
关于光敏三极管的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我通过一2个红色和红外的LED(贴片0603)的照射一张纸,通过纸发射到硅型的光敏三极管,这个光敏三极管发射极接有500K左右的下拉电阻,引出来的电压不稳定,试了很多种解决办法,但是都不理想,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下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应该是受环境光线的干扰

楼主:
谢谢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尽量控制光源了,我用示波器看到一个50HZ的纹波,你帮我看看下面这个电路能不能选择合适的电容值,把50hz滤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