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符号是什么电容?是电解单容吗?

楼主(2009-02-16):
RT。
PT2262资料里一张原理图上的电容符号,没见过

晕。不会上传图片
PDF在这里下载:http://www.princeton.com.tw/downloadprocess/downloadfile.asp?mydownload=PT2262.pdf
第13页那个图 左边47u那个 大家帮忙看一下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是很清楚的标着“47uF”吗?

正极也标出来了,不是电容你说还能是啥??

楼主:
我是不敢肯定啊。

知道是电容
感觉应该是电解电容。
但是不敢肯定,从来没见过这种符号啊。
第一次搞硬件,LS兄弟理解下~~~

就是说,可以肯定这个就是咱一般用的电解电容吗?

楼主:
在网上也一直没有查到这种符号的电容是什么...

......

网友B:
日本厂家的电解都是用这种符号表示

而且看电路功能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要见过符号才行吗

楼主:
谢谢

功底浅薄,经验更浅薄,做东西心里发虚.
谢谢LS的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