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miter corners(倒角)如何使用?

楼主(2009-02-17):
protel 99 se PCB中tool miter corners(倒角)功能如何使用?请教用过的大侠给指点一下!!!1

网友A:
把直角拐弯变成45度角

楼主:
恩,谢谢赤铸!但请说具体些!!

我选中带直角的线条,然后tool——&gtmiter corners,线条没变化。。请教具体操作。。。。

网友A:
不用选中,所有直角自动全变

但必须保证线的网络属性正确
这种自动处理功能都是根据网络表来的

楼主:
呵呵,明白了,谢谢赤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