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位AD采样结果相差2-3个LSB值算正常吗??

楼主(2009-02-18):
(无正文)

网友A:
太正常不过了

楼主:
如何保证输出值更稳定呢?

但是我发现别人的输出值很稳定,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想做到同一个电压值,我每次采样后转换出来的值是同一个值。

例如我要采样一个电阻的阻值,这次采样是一个值,下次采样可能是同一个值,也有可能是相差2-3个LSB的值;所以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电阻的阻值经常变一样。

网友B:
跟信号质量有关……

网友B:
采样N个,取平均什么的……软件滤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现实世界中不存在LZ说的这种理想状况

没办法,我们周围的世界就是这样,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网友D:
同意5楼说法!

楼主:
我是怀疑我软件没写好;

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的软件没写好,还是后续的处理有问题。
我是连续采样10次,排列后去掉最小值和最大值,然后把剩下的8个值相加,求平均值(或将8个值相加结果右移3位).

网友B:
看样子是电路没设计好,12位以下的AD,做到1bit跳动很容易的

基准源首先要稳——怎么检测?把输入直接用短线接到参考地,然后读取ADC就知道了。
其次就是信号的调理了……

网友E:
有点扰动不是坏事,整得恰当比纹丝不动还好。

网友F:
前提看输入信号质量

如果输入信号完美,那么就是你的问题。不过12位都做不到,确实很差了

楼主:
我用的时C8051F410自带的AD

我用的时C8051F410自带的AD,有没有哪位使用过的,你的采样结果如何呢?

有示波器没有看出信号有大的干扰...正在努力改进中,看能不能把数据输出弄得更稳定;

网友G:
去掉最小值和最大值

去掉最小值和最大值,这个做法没有科学根据。不可取。应该将所有原始数据求平均。

看电视节目去掉最小值和最大值,是考虑到人为因素,才加入的处理方法。自然条件下,应该尊重自然规律。

网友H:
C8051F020的一般一个bit上下跳

2-3bit,太大了一些。

网友I:
14楼

为何不好?

网友J:
我认为还是要先考虑源头

先确认参考源稳定,再测试输入信号是不是能达到你的要求,有没有噪声的影响。

网友K:
测量时的温湿度也要考虑

你测的电阻如果温度系数较大,早上测和中午测数值都应该不一样
如果都一样才是你的问题

网友L:
跟采样频率也有关系

越低越稳

网友M:
扰动有可能使得AD精度更高

网友L:
awey 是高人,鉴定完毕

网友N:
在基准源加入噪声,应用过采样算法,可以提高分辨率

这只是理论上

实际上能达到设计的分辨率就不错了

网友O:
地线地线

网友P:
不影响就用着

一两个lsb不算什么的,满足要求就好

我用的c8051f ad采样最多的时候差5个lsb,照样用。老鸟别拍我啊!

网友Q:
用示波器测VREF纹波.

问题来源很多,包括PCB布线,VREF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