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热电制冷方案

楼主(2009-02-18):
也就是半导体制冷,TEC。
国内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解决方案的啊,大家告知下吧

网友A:
那种冷热水器多是啊

网友B:
我知道市场上有那种制冷片卖的,

我知道市场上有那种制冷片卖的,上电后一面加热 一面制冷,效果很快,很好玩,很霸道

楼主:
我这个是用在光电红外器件方面的,和市场上的那些不同一样吧

网友C:
哪有光电红外致冷的东西啊,只有热直冷式致冷装置吧。

加热溴化锂水溶液实现致冷的。

还有就是半导体电致致冷的。

网友D:
半导体制冷效率很低的

网友E:
半导体制冷的方案已经是成熟技术了

市场上的大部分车用小冰箱都是半导体制冷,12v电源直接给制冷片供电,工艺难度在于制冷片的散热和导热。如果用在家用交流供电则加一个开关电源。
半导体制冷的效率确实太低了,一个10升的饮料箱比一般的家用大冰箱还要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