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烧了,谁来帮忙看下

楼主(2009-03-10):
A、B两点短路了,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 是什么地方引起短路的?
C、D两个电容鼓起来了,我打算换了它,没短路,还能充电的。

楼主:
随便拿个电源电路图来看下

是不是类似D18的二极管?按这个原理图它是短路的吧。难道我被那个短路吓着了,不懂换电容后上电会不会爆炸

网友A:
只换这个几个可能不行

如果控制芯片坏了话。

网友B:
回答

AB两点短路是正确的,那个器件没坏。

网友C:
好像坏的不是次级回路

那个三个脚的应该是初级开关管,两个电容是初级220v整流滤波电容。
故障原因可能是有大的电源线浪涌致过压损坏,也可能是整流二极管有损坏的,二极管量一下就知道坏没坏,开关主芯片估计也已经坏啦

网友B:
楼上

楼上弟兄,我认为开关管应该在靠近CD旁边的散热片上的才是。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他那个确实是次级侧的整流二极管,是好的,没有坏。
维修建议:
1.先检查初级的4个整流二极管以及其他电解电容.电阻
2.更换开关管
3.更换开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