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3的Hold Current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楼主(2009-03-11):
是指光耦里面那个双向可控硅的保持电流吗?
如果是,那么光耦一被触发,不就一直保持导通,直到交流电过零点才会自动关断了吗?

网友A:
小于这个电流不会导通

楼主:
导通之后呢

那么导通之后呢,是不是一直保持导通,直到电流小于这个电流才关断?

网友B:
楼上理解是对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

还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下:
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触发电路提供的电流很有限,所以只能用窄脉冲触发的方式,但如果负载是容/感性负载时,窄脉冲并不能可靠的触发,
如果用MOC3023驱动可控硅,用窄脉冲触发可靠不?
我想一般的阻性负载应该很可靠没问题吧?
感/容性负载呢?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C:
一般需要反抽电流才能关断吧!

网友B: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

    触发条件不是有触发电流,而是触发电流的时间积分要满足一定条件,简单说触发电流越大需要的触发时间就越短,反之则越长,而且有效的触发电流必需等到电流相位过零之后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容性及感性负载时,如果根据电压过零来启动触发的话,因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实际需要的触发时间会更长,除非根据电流过零来触发,只是这样在电路设计上局限性较大。另外,强感性负载时,还要注意电压上升斜率问题,建议楼主仔细学习、研究可控硅的工作原理,相关技术解释帖过去我也写过一些,但沉底很深了,能否翻出来都成问题,楼主有耐心的话,也不妨搜去一下。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建议

其实坛子里的旧帖我都看了,baidu,gogle也搜了很多。。。
对用可控硅要控制多样性负载时的通用性这个问题感觉一直找不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心里没底,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TRIAC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