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新手求学习用台式机配置!

楼主(2009-03-11):
我即将入门嵌入式开发,需要一台学习用的台式机,要连开发板,我想问问大家,平常用的串并口必须要有吧?配置选购时除了这点以外还需要再注意点什么,不能少什么?

   再问:现在许多主板的接口都不太全,请问这方面主板如何选择?本来想配个笔记本来着,但是笔记本接口更少,也考虑过用USB转串口工具,但好象听说那些东西不好用又贵。 大家的意见是??

网友A:
re

基本上没什么 别的要求,经济允许就选个配置高点的,这样使用更随意,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B:
注意接地

  PC机的接地一定要可靠,外接电源也要外壳接地,最好使用模拟电源,不要一开始就用开关电源。
  PC接地是否良好可以简单测试:机器开机后用数字万用表交流电压200V以上档,一手捏黑表针,红表棒触机器串口金属部分,如果电压在3V以下基本可以认为是安全的,否则实验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楼上有内功

网友D:
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只做开发用的PC无须什么高配置,就是10年前的机子都一样用,且不显其慢,当然现实中没有这个必要。追求性价比的话,可用整合显卡的主板,AMD的CPU,主频不必太高,最便宜的在产品(不推荐停产型号)就好,AMD的780G主板和Nvdia的MCP78主板都是性价比之选,2G内存足以,硬盘稍大些好,再配个DVD刻录机和一台宽屏LCD,搞定。Intel平台的话,G31主板配合菜羊430足够应付了,但不如同价格下AMD平台的表现出色,特别是在集成显卡方面。
    操作系统用XP或32位的Vista,虽然现在的CPU都是64位的,但不要用64位的操作系统,其兼容性特别是在搞电子技术开发方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另外,记得选个好点的静音电源和调速型CPU风扇,安静的机器对长期坐在电脑前的工程师而言,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千万别在这方面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