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264怎样扩展内存

楼主(2009-03-11):
我有一套数控机床,内存是156K。用的HM6264存储芯片,现在我想扩大内存,请知道的朋友帮助,谢谢。

网友A:
恐怕很难操作

扩大SRAM要系统支持才行,要先分析电路。

网友B:
主要是片选信号的产生。6264可以骑在原来的6264上,片选留着

网友C:
156K?16K?256K?

通常这样的系统对内存寻址空间是预先指定了的。加内存芯片不一定就能得到有效扩展。关键是系统会不会去访问和认可新加上的芯片。扩展256K都是可以的。但是系统固化软件可能需要换新的了。这些专门设计的系统,不像PC机那样可以加多少算多少,因为设计当初就没打算做那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