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的fig1,共模扼流圈设计成这样5个pin的有什么好处啊?

楼主(2009-03-12):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回答,顶上去

网友A:
市电输入的共模抑制

中间接地线

网友B:
中间接地不等于火线直接接地?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接法
请蚂蚁指教一下

网友C:
拜托! LZ先搞清楚,这是传输线巴伦,而不是什么共模扼流

也就是射频信号用的变压器,对于射频,有时短接是等效于开路的,而对于“共模扼流圈”,你这样就会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D:
对线圈比较感冒

网友E:
上面不是有英文吗?

写得清清楚楚:double balanced mix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