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补偿导线和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下面有出自两个地方的说法,到底谁对谁错?

这篇**里:http://tiankangjt.com/zhishi-017.htm
是这样说的:
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而这篇**里: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6&Type=article&CompanyID=A-9E44-877B94C8358A&Id=4-8837-0BD07320EB5A
是这样说的: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与其匹配的热电动势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绝缘包覆的导线叫补偿导线。用它们连接热电偶与测量装置,以补偿热电偶连接处的温度变化所产生的误差。(那就不用电路补偿了?

还有191温度计上的热电偶有三个脚,为什么?问google,它告诉我一大堆"热电阻"的资料,却不是"热电偶"....

网友A:
都没有错啊

1、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
2、用它们连接热电偶与仪表,热电偶通常不会太长,不足以拉到仪表上,如果用普通导线连接,那么在热电偶与其连接处就会又产生一个热电势,而这个热电势是仪表所不知的,当用补偿导线连接时,它与热电偶的连接处不会产生热电势,而当它最终连接到仪表的端子时,在端子连接处产生一个热电势,这个热电势通常认为就是与仪表端子上的温度对应的,是可测的

网友B:
回楼主

补偿导线只能起延长热电偶作用,不能补偿冷端温度对测量的影响。之所以用补偿导线,是因为补偿导线比热电偶便宜得多。所以,用了补偿导线,仍旧要测量冷端温度。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冷端补偿的原理?

如图:在使用补偿导线的情况下,热电偶与补偿导线连接点不产生电动势,但在连接电路板接头时会产生电动势,而且由于补偿导线2端材料不同,肯定会产生不一样的电动势Uc1,Uc2,而且与材料有关系,又怎么知道它最终会产生多少电动势?

补偿原理是这样吗:测量冷端温度,根据冷端温度查表得出补偿电动势,回路电动势 - 冷端电动势 = 补偿后的电动势(然后查表得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