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藕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有什么光藕的管脚能和TLP521-2兼容,同时速度能大于40K的?

KP1020的速度能合适吗?据说它能到100K。有用过的吗?

网友A:
KP1020不行,其速度和521、817等相当

    同生产商的KP7010是100K的,但为6脚封装。高速光耦不是仅仅依靠光电管的快速导通/关断来实现其高速工作的,后面必需跟放大、整形电路,所以高速光耦多为6脚和8脚的封装,只是100K还不算高速的范畴,我印像中有一款Sharp的表贴微封装光耦可达这个速度量级,去其官方网站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