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控硅无输出呢?

楼主(2009-03-13):
各位:

为什么我的T1没有输出呢?

高手们帮我看看哟!

网友A:
乱七八糟的电路!

网友B:
条件不符!

楼主:
有的没有画

双向可控硅没有画它的触发电路,我是用光耦来触发的.
3楼能不能介绍一下,有什么条件?

网友C:
楼主快教我怎么把电路图附上去,谢谢~~

楼主快教我怎么把电路图附上去,谢谢~~

网友B:
楼主,牛年出牛人啊!

请你先学学电容降压电路!

楼主:
电容好象是这样的啊

JPL1007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D:
问题多多

1.电容能充电,不能放电,电流怎么过得去? 就像人一样,吃了要拉,拉了再吃,才能工作.你这个只吃不拉,不行.
2.双向可控硅导通了,后面就没法取电了.
3.没有稳压管?

网友B:
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有放电回路的

C2有充电回路的.

R2为C2提供充电回路,当充电电压达到T2的门限值时,T2导通,C2通过T2放电,放到T2门限值以下,T2截止,C2又被R2充电,如此循环.
我曾经把C3去掉,直接用R3为T1提供偏置,但是也没有电流输出的,因为R3直接可以通过R2为C2充电的.

网友E:
你用TRIAC控制什么?
电路要实现怎样的功能?

网友B:
正在高速旋转,晕死了!

楼主:
不能这样接

不能在D1与D4之间接二极管的,因为这样与C1构成了闭合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