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干扰源对咱们产品的干扰呢?

楼主(2009-03-13):
我们是做一些检测仪器的,外接显示器和鼠标~~在我们公司用得没事的,但去到客户的车间,车间有很多大型设备的,发现鼠标用着用着就死掉了,显示器有时会黑屏~~
然后回来公司测示,用一个台钻来做干扰源,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

特别是台钻上电瞬间,断电瞬间~~,用示波器测电源输入,会发现有很多尖锋脉冲干扰

不知如何消除这些干扰呢??

网友A:
占座听课

应该是电源带进来的吧

网友B:
选择专门设计的全隔离电源

    常见的是工控机用电源,用其替换普通PC电源,显示器方面相对比较麻烦,没有现成的电源好换,工控专用显示器则不大好买,可以试试在电源输入侧加装滤波器,实在不行可加个足够功率的1:1隔离变压器配合滤波组件用,鼠标则要换用高档的,必要时在电缆上扣个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