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干扰系统吗

楼主(2009-03-14):
高手请指点下这个电路会干扰到系统吗!
其中VCC是供系统芯片用电的,现在也给继电器线圈供电,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还有24V电的地可以和系统内的5V地供在一起吧!
先谢了!

网友A:
是否会干扰,看你的布线和去耦做得如何

楼主:
怎么去耦啊
硬件上不能该吗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

继电器本身就有隔离的作用,
弱电侧和单片机供同一个电没问题,二极管已经起到续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