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mc14467p1问题

楼主(2009-03-15):
(无正文)

网友A:
解答

    MC14467是芯片型号,其中MC指生产商为Freescale(原Motorola半导体),14467是功能号。型号后面的p1指封装形式和芯片规格代码,即DIP封装,普通商用规格。
    第二行QWL0338,字母标识指封装及测试厂的代码,数字指封装日期即2003年第38周。

    楼主应该是新手,要养成查阅器件手册的习惯,仔细看了手册,你的问题不需别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