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浙大恒流管的兄弟进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08-12-17):
我用的是下面这个网址的:
http://www.ly-dz.com/news/ArticleShow.asp?ArticleID=1586

其中的DH901,但我现 在电源在12V,RL=270欧姆时,调整Rg电阻,当电流小于2.5mA时,满足规格书上说的Rg=1270/Ih这个等式;但电流再大的时候,调整Rg,就不满足这个等式,而且电流也调不上去。
我去厂家沟通过,也没有什么办法。

请如果用过个种元件的大侠出手帮忙。小弟很急!

万分感谢!!!!

网友A:
re

我用的是DH905 就是按PDF的接法没什么问题呀!

楼主:
楼上兄弟有没有联系方式?我跟你请教一下。

楼上兄弟有没有联系方式?
电话?QQ?等等
我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项目很急。

网友A:
RE

明天把图贴给你

楼主:
我也是按他的PDF电路接的不行。奇怪。

我也是按他的PDF电路接的不行。奇怪,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给我封错了。。

网友A:
RE:

按他的PDF就可以了,调一下可调电阻,就可以了,你用一个标准电阻作负载,测标准电阻2端的电压,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andyding,我是用的标准电阻器,但。。。

我用的是下面的电路,RL我用的是270欧姆的固定电阻,RW从10欧姆到几K之间调节,当电压为12V时;电流最大升到3mA就升不上去了.且只有在小于2.5ma时,满足规格书上的等式,RG=1270/Ih.不知为什么??

网友A:
RE

你的错了,见我图

楼主:
但我是按他的规格书上按的,905和901是不一样的接法。

但我是按他的规格书上按的,905和901是不一样的接法。

网友A:
re:

袄!这样啊!那就没道理了,你的一个批次都是这样吗?那你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