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一个关于AD芯片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小弟想选一块AD芯片,24位的,采样速度不用太高,但要求精度高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低速高精度。最好就是SSOP封装。之前用过TI的ADS1271,最多就做到15,16位左右.所以想换一块试试,不知道在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现在想用ADS1225或者LTC2440,不知道哪位用过,用过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有C8051F350是51核的

  价格十多块,
  关键是除了PCB要设计好,还要校准才行

网友B:
re:

AD的单片机带24位的AD,CS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CS5532),但都比较贵

网友C:
之前用过TI的ADS1271,最多就做到15,16位左右

ti的玩意没这么差吧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re:

AD的单片机带24位的AD,CS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如:CS5532),但都比较贵

CS我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而且我用AD芯片是用来放大微弱信号的,CS在微弱信号的转换方面上也一样的好使吗?

楼主:
谢谢2楼的意见

2楼: 有C8051F350是51核的

  价格十多块,
  关键是除了PCB要设计好,还要校准才行

问题是C8051F350的分辨率能达到24位吗?

C8051F120也只有12位的AD吖。

我觉得现在的精度这么低应该是PCB的问题。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谢谢4楼的意见

4楼: 之前用过TI的ADS1271,最多就做到15,16位左右

ti的玩意没这么差吧.

我也觉得。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想是PCB设计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设计ADC电路时要注意什么,或者关于电路设计有什么好的网站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D:
主要量程的选择

尽量用满选择好的量程。不要用0~5V的量程去测100mv的电压

网友B:
re

cs5532 测小信号还不错

网友A:
C8051F350是24位的,内带可调节增益

  使用内部PGA最多可以把信号放大到128倍然后再测量

  24位的定义指的是测量位数是24位,无抖动无跳字最多只能到20位

  凡是使用内部电压基准的ADC,没校准的情况下都达不到10Bit,校准后也不能达到14位,因此要达到20位,外部电压基准是必须的

  随着精度到16位,随之而来的是校准问题,同一个仪器的各部分温漂问题,长期老化问题,不同仪器的一致性问题.
  如果测量阻值,有个巧妙的办法,既是使用高精度电阻串入被测电阻回路,采用该高精度电阻两端的电压作为基准电压,使用比例采样.这样可以有效解决温漂,老化,一致性问题.

网友C:
10楼vwwj说的好

网友E(2014-02-28):
vwwj 是测温前辈了..佩服  求指导.正想用来测量pt100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