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梯形波信号经过电容耦合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如图示的梯形波,按照图中耦合后波形严重变形,而且由于容抗不一样,1.2K和2.2K的频率的幅值经过耦合后差别很大;
 用什么办法能让负载电阻上得到的波形像个梯形波,而且对于两种频率的波形耦合后的幅值差不多?

网友:
新手乱讲呵呵

      电容用大点呢?

网友A:
若一定要电容藕和,那只有增大电容减小负载。

楼主:
不一定吧

 比如能否在运放上做点**,让高频的放大倍数小点,低频的放大倍数大点,以达到耦合后幅值差不多的效果?
 形状是不是也能先让耦合前先变成一个非梯形波,耦合后就差不多变成梯形了?

楼主:
类似这样?

网友A:
这样就更不成“梯形”啦。

去掉高频,那就向正弦波靠拢拉。

网友B:
用1法拉的电容

楼主:
不能用太大电容,体积受限

 最大2uF。

网友C:
至少10uF

4~20mA的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理想),所以只考虑最小250欧姆的负载电阻。

网友D:
你用什么封装?10uF的电容也有0603封装的

楼主:
oo,除了容量还要求耐压呢,要1000V以上的

我已经用1uF的电容用上述电路实现了幅度基本相等,在2.2K时为梯形波,只不过在1.2K时近似正弦波,但已经说明了类似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呵呵。
 只不过这些电阻电容值属于乱凑出来的,不会做理论计算,哪位高人能通过理论计算出电阻电容值来满足两个频率都能输出梯形波?

 oo顺便帮我算一下这个放大倍数吧~

网友D:
崩溃加倒塌……这个电路怎么看也出不了1000V的。

由于你的负载是变化的,所以不好计算这个补偿。

如果你的电路平时工作在稳态下,可以考虑用电容直接从后面取反馈信号回来。
将原来直接连接的负反馈串联一个10K的电阻,然后从B端接一个交流负反馈电容回到反向输入端,
以实现交流跟随。

楼主:
这样的电路?偶试试看,不过感觉乖乖的啊

  另外那个放大倍数给算一下啊,偶搞了半天没搞出来,看样子学的东西都忘光了,嘿嘿!

网友C:
往二线制上叠加HART?

好像不是这么搞的吧

楼主:
呵呵,oo的图果然能用,反馈电阻接的215K的,但是有一个小

 信号上叠加了一个振荡正弦波形,反馈电容1uF的时候大约周期10mS,幅度60mV,反馈电容0.1uf的时候周期大于6mS,幅度也差不多50-60mV,这个振荡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振荡会不会导致电路工作不稳定?

 14楼,你有更好的办法?
 通用的modem一般是用变压器叠加的,地也是隔离的,但变压器占用面积和体积都较大,偶的手操器放不下,另外这个手操器是自己专用的,所以想用电容耦合,可以共地。

网友D:
不会吧...会震荡?把你的反馈电阻搞小点吧...别用那么大的

这个电路怪?有啥怪的,典型的改变取样点的做法。

楼主:
改成47K,一样,而且电阻改小后波形幅值不等了

 1.2K的幅值明显比2.2K的要大不少。

  会不会是因为频率不断的变化才导致振荡的?最终耦合输出的振幅50-60mV,但运放输出点的振幅有1V。

楼主:
考虑运放输出范围,输入加了偏置

 输入先经过电容,然后再上下各拉200K的电阻,运放电压5V,输入偏置电压2.5V 。

楼主:
运放的反相输入没有振荡波形,这个不算振荡?

网友D:
在输出耦合电容上串联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

震荡频率多少?如果频率高的话,在反馈电阻上并联15pF左右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