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的cae封装问题

楼主(2008-12-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简单!

你在建CAE是加上Text,不就可以啦!

楼主:
就为了直观好看才想改颜色了。

protel倒是可以设置2d线的颜色。想知道pads有没有类似的设置而已

网友B:
可以设置,但同一属性的线,颜色一样

楼主:
这个不是在做封装的时候设的吧。

看来只能标个RG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