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芯片MAX5812(I2C接口)无输出

楼主(2008-12-18):
    近日写一个DA的驱动,用的是12位DA芯片MAX5812,芯片上标为AAYZ(对应地址0xA8),调试了好久一直无电压输出。
    其中用的51系列单片机做仿真I2C接口,上拉电阻Rp为10K,串行电阻为10欧,SDA、SCL高电平为5V;VDD接MAX6045的输出端,也就是4.5V;ADD接地,都是按照手册上所说的接的,用示波器看SCL和SDA的波形都是正确的,芯片也换过了,两个芯片都是一样的效果,一直没有电压出来,不知道是何缘故,现附上这一段的代码,麻烦各位高人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感激不尽!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2^7;
sbit SDA=P2^6;

bit cack;
uint value;

void delayms(uint m)
{
    uint j;
    uint i;
    for(i=0;i<m;i++)
        for(j=0;j<600;j++)
            _nop_();
}

void delay2ns()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4n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4ns();
    SDA=0;
    delay4ns();
    SCL=0;
    delay4ns();
}

void Stop()
{
    SDA=0;
    delay4ns();
    SCL=1;
    delay4ns();
    SDA=1;

}

void Write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DA=(bit)(byte&0x80);
        delay4ns();
        SCL=1;
        delay4ns();
        SCL=0;
        delay4ns();
        byte<<=1;
    }
    delay4ns();
}

void Sent_ack()
{
    SDA=0;
    delay4ns();
    SCL=1;
    delay4ns();
    SCL=0;
    delay4ns();
}

void Sent_noack()
{
    SDA=1;
    delay4ns();
    SCL=1;
    delay4ns();
    SCL=0;
    delay4ns();
}

void Wait_ack( )
{
    SCL=0;
    SDA=1;
    delay4ns();
    SCL=1;
    delay4ns();
    cack=SDA;
    while(cack)
    {
        cack=SDA;
    }
    SCL=0;
    SDA=1;
    delay4ns();
}

main()
{
    SCL=1;
    SDA=1;
    value=0x0AAA;
    delayms(500);
    while(1)
    {
        //presskey();
        Start();
        Writebyte(0xA8);
        Wait_ack();

        Writebyte((value>>8)|0xC0);
        Wait_ack();

        Writebyte(value&0x00FF);
        Wait_ack();

        Stop();
        delayms(100);
    }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81756444.pdf

楼主:
搞好了,无须回答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