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自制的超级简易的烧录器

楼主(2008-12-18):
下面这个烧器可以烧录24CXX系列的EEPROM,使用方便,成本低,可靠性高,很适合各位制作使用.
使用方法:
连接好IC后,左手按时钟键,右手按数据键,按照I2C总线的协议,把你要烧的数据象00101010101011011010010101010011001010101010逐位敲进去,不过要记住不要急性子,烧完一次后要等10ms后才能进行下一次操作哦!如果你是老手,估计不用一会就能把一片24C256烧完了^_^
如果你想检验有没有ACK信号,也可以加个LED显示,这样也能把EEPORM内的数据能过LED显示出来~~~~~

网友A:
这个属于超级黑客技术

比莫尔斯要难掌握

网友B:
呵呵,LZ太有才了!

牛,你真的太牛了,牛得简直不是牛了

网友C:
搞几片大容量的EEPROM

就这样,在上头按出一个Lindows。

网友D:
这不是烧录器

明明是“烧”按键嘛

网友E:
LZ太有趣了。。。。。。

网友F:
强人,估计24c01就够你手抽筋了

网友G:
搞电子的,需要这种强人精神!

网友H:
有创意,经济成本很低,物超所值啊

网友I:
强人

建议改进一下消抖,这个不太个靠,容易烧按钮

网友J:
受楼主启发,我准备做一个类似的51烧录器,哈哈...

网友K:
LZ不早说

LZ不早说,不然可以省下买烧录器的银子

网友L:
此乃按键疲劳测试试验~

网友M:
我还真做过用按钮给AT89C51

烧程序的编程器,用计数器产生地址,有地址清零钮和地址增1钮,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接收0和1,一个钮产生编程脉冲,很好玩。

网友N:
太有创意了,顶~~~

好象地球上最初最初的芯片烧写是这么干的~~~

网友O:
烧完一次后要等10ms后才能进行下一次操作哦!???

10ms还要等!你的速度真是够快的了

网友P:
俺以前没电脑时也想过用拨码开关加按键来烧程序的~~~

网友Q:
这是创意。

烧完一次后要等10ms后才能进行下一次操作哦!真有创意!

网友R:
顶下楼主

这种精神不错。创意很好。

网友S:
混熟编译原理那不是不用电脑都能写程序了

网友T:
好是好,还需改进

用心电做电源更实用些,不用带电源.比USB还USB.

网友U:
这不是啥创意,再穿孔机发明之前,就是这么烧程序的。

网友V:
偶以前玩秒表

基本上连按两次最快间隔就是10ms的样子。

网友J:
以前玩Z80的TP801时,代码是手工输入的

网友W:
仿佛回到了旧社会~~~

CVI菜鸟习作---并口I2C总线通用软件制作包(忽悠图) hotpower 发表于 6/1/2007 8:58:31 PM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hotpower@126.com)
1.读出EEPROM数据文件

2.写入EEPROM数据文件

3.单/双字节EEPROM读出

4.单/双字节EEPROM写入

5.整片EEPROM读出

6.整片EEPROM写入

网友X:
完完全全的人工智能烧写器。

网友Y:
哦,老套了,

以前,刚上学时,听我们老师说,咱们做第一台汽轮机时,叶轮的叶片,就是用钢管打磨,然后焊接上去,
这个可能就是祖师了。

网友Z:
偶早就发现LZ是超BT的那种牛人了~~

网友AA:
太简单了吧,10mS谁把握的了

烧完没错误可以直接当发报原了

网友AB:
高人啊!

楼主I 服了 YOU!

网友AC:
有意思!

试试钻木取火..

网友AD:
LZ你太有才了!

明天我也试试去~
以后生产线上都这么干, 设备投入大大降低呀. 反正我们劳动力成本低. 不过培训真成问题.

网友AE:
当初还真这么干过

11个开关设定地址,8个开关设定数据,单稳态电路产生一个50ms脉冲,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写到2716里面去。

网友AF:
你不是有电脑可以上网么

计算机并口大有用处

网友AG:
手抽筋了!

为了避免手抽筋,我特地做了一个自动按键的机器。
为了让机器自动按键,我又做了一套程序识别目标码……
……
……
最后发现,还是标准的烧录器好使。

网友AH:
以前读书的时候,无线电杂志推荐的一个51板就是这样的

是武汉铁路的,程序的地址、数据直接用拨码输入。

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
贵公司如果让你负责招聘工程师,你给他一个这样的简易编程器和24C02规格数,限他1小时内,往每个单元写入固定的数据,写的多的就录取!

网友AI:
挺不错阿

挺不错阿

网友AJ:
太有才了

LZ真是天才

网友AK:
肚子笑疼了,O(∩_∩)O哈哈~

网友AL: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是不可用的

网友AM:
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

支持楼主

网友AN:
好玩儿,那输入错了呢? 呵呵,会弄死人的!

好玩儿,那输入错了呢? 呵呵,会弄死人的!

楼主:
没关系,输错了可以按下面步骤恢复

【总线复位】:右上,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

重新开始:
  【启动总线】:右下,左下
  【发写命令】:右上,左上,左下,右下,左上,左下,右上,左上,左下,右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左上,左下,右上,左上,左下(这时会收到应答信号)
  【发送地址】: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左上,左下(这时会收到应答信号)
  【发送数据】: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下,左上,左下,右上,左上,左下(这时会收到应答信号)
  【停止总线】:左上,右上
  【休息10ms】

不断重复上面动作就可以啦

网友AO:
太有创意了,我回去尝试下钻木取火!

太有创意了,我回去尝试下钻木取火!

网友AP:
有谁试试

网友AQ:
呵呵

小弟以前这样做过,不过不是写码,是打电话。
那时电话被箱子锁起来,只能接不能打....,那时就用手按话机上的叉簧开关,一是按一下,二是按二下,...0是按十下。很灵的。

网友AR:
恩,强人阿

高手阿 不是一般滴

网友AS:
鼻祖啦

现代的东西都玩腻了,又开始玩最古老的游戏勒~~~~~
蛮天才的~~~

                    ---汉邦电子*侯丽娜---

网友AT:
您太有才了!!!

网友AU:
磨练人的意志

锻炼人的耐力

网友AV:
本烧录器套件供应。欢迎购买。

套件清单如下:
   按钮2只,一红一黑。单价9分,合计18分。
   电容2只,          单价1分,合计 2分。
   电阻2只,          单价0.5分 合计1分。
  标准2.54脚距万用板一块,单价100分。
合计121分,请汇款到下列帐户:
   雷曼弟兄银行123456号。

楼主:
本实用新型已申请专利

专利号:20089394
楼上“兴隆”未获得授权转让而盗用,将要承担严厉的法律制裁。
技术转让费:¥0.618,需要者请与我联系

网友AW:
呵呵,做个机器人来完成46L的动作...

网友AX:
牛人牛创意

这个应当拿去给游戏玩家练手速!

网友AY:
呵呵,短小精悍

网友AZ:
RE

今天算是见识了,呵呵!

网友BA:
LZ太有才了,哈哈

得销一下抖

网友BB:
一般机械手也没那么快的,估计不用等太久,,,^_^

一般机械手也没那么快的,估计不用等太久,,,可怜的小开关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