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分立元器件做一个方波发生电路?

楼主(2008-12-19):
我现在要做一款特价机。不用集成电路。想产生500KHZ左右的方波信号,用三极管等元器件如何才能产生?

网友A:
555算不算集成电路

还是直接要用二三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其它的都不用?

网友B:
三极管谐振电路

谐振电路

网友C:
多谐振荡器

网友D:
用两个三极管加两个电容,4个电阻做个多谐振荡器吧

楼主:
这种多谐振荡器的频率受温度影响大吗?

网友E:
为什么做特价机,就不能用集成电路?

"我现在要做一款特价机。不用集成电路。"
为什么做特价机,就不能用集成电路?

网友F:
自激多谐振荡电路

自激多谐振荡电路。。

楼主:
做特价机利润低,想节约几毛钱。

楼主:
我记得还有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迟滞非门电路,谁有这个电路

楼主:
共用一个三极管

我如果用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发射极共用一个电阻是不是可以增加温度的稳定性。

网友G:
真佩服

中国人也就做做打火机厉害了

网友E(2009-07-03):
用分立元器件做一个方波发生电路会省钱吗???????

网友H(2022-10-10):
2Mhz左右的怎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