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位车辆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停车场的管理,想请教各位怎么去检测一个停车位上面是否停车了呢?该信号要被送入到单片机,呵呵,本人尝试用红外去做,貌似效果不好啊,各位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接近开关

网友B:
可以用磁感应,准确率和扛干扰性要高的多

    地磁传感器,电子指南针用的那种。
    不过不论用什么方法,成本恐怕不是多数停车场可以承受的,设备本身的价格是一方面,改造施工费用才是大头,对设备整体的要求性也非常高。这个功能需求是典型拍脑袋的想法,不切实际。

网友C:
在停车位涂上反差大的颜色,用一个摄像头监测,配用

视频软件,寻找查看颜色(斑块)确定哪里占用 ?摄像头安装位置、涂色方式动动脑筋或许可以省钱快捷一些。

网友D:
呵呵,不就是为了知道停车场一共多少辆车吗?

进口出口各安装一个线圈,数数就是了;
车辆检测器有现成的;

网友E:
红外应该好用的,怎么会效果不好呢

网友F:
超声波传感器也行吧?

用ZIGBEE组网,费用不大,安装也不困难。

网友G:
超声波探头可以,以前做过这个方案,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H:
停车场顶上安装一条钢丝滑道,再安装一个能沿滑道跑动的

这个传感器可以是摄像头,也可以是红外、超声波探头,也可以是任何合适的探头。安装钢丝滑道的好处是可以大幅减少传感器的数目。

5楼:对于大型停车场,这样的装置可以快速地指示车辆至空的停车位,减少车辆找车位的时间。记得好像在日本见到过这样的系统,进了停车场闸门后,停车场中的每个叉路口都有显示屏指示你应该向哪个方向走,直接引导你到空闲的停车位,非常快速便捷。

网友I(2011-10-10):
回复 网友B:
就目前停车位车检测(车位引导系统)的需求非常多的,随着车辆保有量越来越多,智能停车场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