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与GND短路

楼主(2008-12-19):
VCC与GND短路,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检查?

网友A:
你得讲清细节,是在什么条件下

否则方法一大堆,未必你用得上。

网友B:
故障范围缩小法。把怀疑出问题的地方隔离出来

例如,先把电源电路平均分成两半(中间用小刀割开),那么短路点必然在一边,然后再把有短路的部分再对半...
最终可定位到短路点。

网友C:
哈哈,硬件也来“二分查找法”

网友B:
嘿嘿,其实软件跟硬件是相通的~~~

网友D:
目测加摸测

呵呵,认真瞅瞅就能瞅出来啦~~
还有就是用手摸摸哪里发热。

网友E:
用一只好的万用表

其电阻档打在200欧,然后查VCC与GND之间电阻最小的地方,那就是短路点了.
此办法的前提是你的万用表一定要好.

网友F:
同意楼上方法

      一手放在比较值钱的元件上面,用那种有开关的电源插板,一手上电,如果不是值钱的IC,那就放心了一大半,快速断电后摸摸PCB那个部分发烫,然后逐步缩小发烫的元件。变态的方法就是上电观察是那个地方冒烟。当然,如果是供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就不要这样试,危险。
      其实,先确认PCB设计没错之后呢,先看看二极管、稳压管、TTL等IC焊接方向没错。

网友G:
如果还没焊件,直接上220V烧之

网友H:
短路追踪仪要吗?

三秒钟找到短路点,楼主也可以在VCC和GND之间加上一个恒定电流,用高分辨力的电压表查找GND上那里电压最高.......还可以用感应头追踪电流流向----当然需要特定电路。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板子上有12V,5V,3.3V, 2.6V等,开始的时候板子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3.3V电源就变没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3.3V和GND之间只有 3 欧姆的阻抗了,仔细看了焊接没发现什么异常,后来把DC/DC给焊下来了还是短路,会不会是BGA里面短路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情况用割线法最快

特别是有重点怀疑对象时,割开它的VCC回路再测。

网友I:
用微欧表查,

网友J:
二分法最经济实用

有钱买设备,就用恒流源+红外吧,原理相当于手摸是否发热

网友H:
不建议割线

楼主的状况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
      1,加个1安的恒定电流在3.3V和GND之间,检测GND上电位最高的点
      2,在3.3V和GND之间加不超过3.3V的电压,摸哪里烫
以上方法只适用单点短路,多点短路好像现在还没有好办法检测。
      这个仪器就是专门找短路点的

网友K:
加电,用手模,或者用人体对温度敏感的部位感觉哪温度高就是那短路

网友A:
加电感觉温升的办法存在很大风险

    用仪器是专业方法,但这类仪器不是随便配的,常规有效方法割线最方便,当然,该法的风险是有,但因人而异,看各自的掌控力了。

楼主:
如果电源在内层

板子是四层板,3.3V 电源在内层,有时候也很难查出

网友L:
既然能通电,11楼说的情况

手摸就能知道。但通电时间要短,不要贪心

网友M:
可能是芯片损坏了

如果以前是正常的,后来出现短路状况,应该是某个元件损坏了

网友F:
牛人都很多

   看来大家实践中都有短路郁闷的时候。每次设计硬件电路,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建议将纳西隐藏的VCC GND全部显现出来,别放在背后,实践中我发现很容易出错;PCB做好之后一定要检查电源部分的通路;PCB拿到手上先测量电源对地的电阻,然后再焊接;如果焊接起来有短路之类的问题,那就分块焊接一张电路,多检测电阻的变化,确认无误了,才上电,上电之处先摸着DCDC这类提供电源的IC,如果他们不不发烫那就成功了大部分!最后联机通讯,全部通过了!那就要祝贺一下。

楼主:
VCC在内层

电源VCC在内层,没法割线。
会不会是BGA芯片烧坏了?

网友N:
很可能是芯片烧坏了

网友O:
LZ这个情况很大的可能性是闩锁了。

因为他说开始3.3V有输出的。

你一个个和3.3V相关的IC卸下来然后测量。

如果卸下哪个以后就不短路了,那么就是那个IC闩锁了。

换言之,就是IC坏了。

网友P:
.

如果是由于元器件本身的原因导致VCC与GND短路,用手摸的方法应该管用,但是如果是由于焊接或PCB本身身使得VCC与GND短路,线上发的热多吗?用手能够摸出来吗?

网友Q:
排出法

优先考虑电容:原因是很多电容尤其是贴片的容易短路损坏;
然后考虑功率件:功率大设计存在缺陷容易坏;
最后再考虑普通芯片。

网友R:
加大电流直接烧开

网友S:
还好公司有网络分析仪,哪里短路都好找。

网友T:
气味、目测、小电阻、二分法均使用过。

网友E:
呵呵

割线是百分百能找到的办法.(多层除外)
找到了后用刀片把割开的地方刮刮,露出铜来,再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