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系统疑问

楼主(2008-12-20):
我使用变频器调速控制系统压力
调节电机的转速(Hz信号)从而控制系统的压力
pid函数采用目标压力和实际压力的偏差作为误差输入,经过PID运算后的结果从量纲上看也是压力,
那么请问pid的输出如何转换到相应的变频器转速信号(Hz)?
谢谢

网友A:
PID的输出和转速信号间中可以建立函数关系吧

可以从理论上算
也可以实验 如果是线性的话 试验得到两点的值 不就可以建立解析关系么?

另外,“pid函数采用目标压力和实际压力的偏差作为误差输入,经过PID运算后的结果从量纲上看也是压力”

是这样的么?ΔP的对时间的积分还是压力量纲?ΔP的对时间的微分还是压力量纲? 显然不是   但也没不要计较这些  做下实验 就可以得到关系的

网友B:
你必须得到转速-压力曲线

实际应用时还需考虑转速对应压力的滞后补偿。

网友C:
RE

“pid函数采用目标压力和实际压力的偏差作为误差输入,经过PID运算后的结果从量纲上看也是压力”
在PID控制里这么说不好。要把压力改成对应的电信号(传感器实现)。对应关系都是电信号,比如都是电压。
那么设定和反馈都是电压,PID输出也是电压,那么只要把电压变成转速即可(变频器+电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