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看看这是什么高科技武器!

楼主(2008-12-20):
这是贴在超市商品上的标签,应该是用于防盗的,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上面有胶,粘结性很强,可以看到,里面有金属片

这是拆开了最上层的胶,可以看到,金属片共有三片,注意,最上层的金属片颜色比较深,并且与下面两层是绝缘开来的
并且三片金属片均可被永磁体吸引(这叫物质的什么性质忘了?)

上面的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很清楚了,是绝缘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aolongedu.com/Products/Others/Products_98.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aolongedu.com/Products/Others/Products_98.html"></iframe>

<H1>图书防盗</H1>
图书防盗 商品防盗 超市防盗 服装防盗
  目前在市场上能见到的图书防盗系统大致为三种不同原理的产品,即电磁原理和声磁原理、无线射频原理。不同原理的产品使用的标签是互不相通的,采用什么样的图书防盗系统,所需的标签也就要不同,但使用同原理的设备耗材(标签)基本相同。声磁原理系统与无线射频原理系统使用的标签价位较高,且标签大,隐蔽性不强。北京诚志凌云科技有限公司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及图书防盗售后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解决图书防盗/商品防盗/服装防盗/超市防盗等各类开放式或零售卖场的一系列防盗系统方案。相比之下,电磁波原理系统使用的标签价位较低,大大的降低了用户对耗材的投入,且标签薄而小,隐蔽性较强,可反复充消磁。对付盗窃最有效而且每个图书馆(书店)的预算都能承担的是安装电磁(EM)监测系统,这样既不影响图书馆(书店)的运转,又能将存书损失减少95%以上。
图书防盗基本系统由发射天线(门)、接收天线(门)、报警主机、感应磁条组成。天线发射出电磁波,对要保护的书中放置的特殊磁条进行监测。如采用充消磁条,需采用充消磁器。一般配置还有回检仪。
   图书防盗检测门:由一个发射门架、一个或(二个)接收门架组成,发射门架居中、接收门架两边对称布置形成两个通道,购书者从该通道进出书城。
   图书防盗报警仪(报警主机):与检测门用专用导线连接。
   图书防盗感应磁条:有永磁型和可充消磁型,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当感应磁条通过检测门通道即报警。
   图书防盗图书检查仪:用来检查书里有无磁条或磁条是否达到报警灵敏度。
   图书防盗充消磁器:指用复合磁条对入库新书进行充磁;消磁只需把装有磁条的书在充磁器上拖划过即可。

产品名称: EM-2018图书防盗系统产品类别: 电磁波图书防盗系统产品型号: CZ-EM-2018   外观高贵典雅,极赋视觉效果的专业设计性能稳定可靠,进口全数字技术确保系统的长期安全运行灵敏度高,是目前国内盲区最小的产品之一功率能耗低,绿色环保,对人体无影响耗材兼容性强,目前世面上所有磁条通用稳定成熟的多通道联机同步技术进口亚克力材料,透光性好,抗磨性强,长期使用不变形国际品质,国产价格 技术参数:  序号名称参数值1输入电压交流:220V2输出电压交流:双15V,双5V3频率50Hz4整机输出功率40W5天线发射功率3.6W-5.3W6信号处理方式数字式7显示调节方式数字式调节(CPU处理)8天线高度150厘米9天线厚度3厘米10天线宽度40厘米11通道保护距离70-90厘米,标准设置距离75厘米12报警音量大小多级可调13现场报警信号声光报警14外观设计外观高贵典雅,极赋视觉效果的专业设计15平均无故障时间60000小时16平均报警率95%(标准设置距离75-90厘米,钴基16cm磁条)

楼主:
好像跟图书里的金属片是不是一个原理

但图书里只有一片,比较硬!
不知都是什么原理,图书又是怎么防磁性物体干扰的?
不过这个看上去技术似乎更先进,哈!

楼主:
这么快,非常感谢!

那图书里的金属片是什么原理?
好像是磁感应的,但又是怎么防干扰的呢?

楼主:
仔细看了一遍,涨见识,谢谢tyw前辈慷慨指点,哈!

还真挺高科技的,呵,确实,最上面颜色比较深的那个比较硬,底下两片比较软!
还是磁致伸缩材料,周一去公司用卡尺试试去,嘿,谢谢tyw。

楼主:
晕,卡不出来!

楼主:
应该还是可以的,正好0.025mm

网友B:
不便宜

上淘宝查了一下,0.25RMB/根,还真不便宜啊!

网友C:
这种东西是讲批量的

价格比淘宝的差几乎一个数量级。

网友B:
0.25RMB/根是5000以上的价格

买几百万的很少吧?

网友D:
百万对大超市不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