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个Creative USB X-Fi Surround 5.1

楼主(2008-12-27):
听声音确实比笔记本内置声卡好很多。
但是唱歌很郁闷,音箱出来的声音比唱的慢半拍!
USB2.0的传输延迟不至于这么大吧?
是否设置问题?

网友A:
没用过USB的,但应该不至于这么差

先检查设置、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B:
关键是驱动程序是将数据打包的,所以会有一定延迟

还是直接把话筒插功放上吧...不要插电脑上了。

网友C:
呵呵,楼主终于上道了

可以做到实时的,至少人是感觉不到的“实时”,查查设置,另外应用软件也很重要,数字混响可能会导致延迟,注意选择合适的参数,包括采样率等。

楼主:
还好不贵,445大洋。算是弄个听歌的声卡好了。

还是准备败一套一体式家庭影院,有否好介绍?
飞利浦or先锋?
飞利浦HTS3548W、HTS3366国美有卖。3000多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