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维修-屏幕慢慢亮起来.

楼主(2008-12-28):
(无正文)

网友A:
有救的,拿去维修店修一下吧

不要想着找熟人特别是搞设计的给你修
不说会不会,就算别人会修,又哪来的材料、工具、时间???
最主要的是时间!
绝大多数设计者的时间可不止维修费哦,特别是回家度假的时间,那就更是宝贵得不得了了~~~

网友B:
如果正常工作后的屏幕亮度未明显降低就不是什么不可救的

电源或行扫描的某个元件变性了,特别是电容。

网友C:
先换了管座再说,显像管的管座。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理!

应该先换显像管的管座试试,如果是图像模糊再逐渐变为清晰一般都是管座坏了

网友E:
应该是小毛病。

    送维修店修,估计只要10元就能修好。"专家"只知理论没有实践(维修)经验,而维修店的修理工是熟能生巧,迅速就能找到故障的根源。

网友F:
聚焦极漏电,换管座!

楼主:
想换掉

chunyang说的可能对的,因为它慢慢亮起来时才能听到行频声.
回4,5,7楼:换管座这招我也是很拿手的.因为一亮起来出画面就是清淅的.
看来要象xwj说的,拿出去了,要花点银子了,这年头,10元是别指望了我的扬欣电子.估计要100

网友E:
10元的来历。

   前一个月,同事家的电视机,图像偏红伴有拖尾,将视放板上的电容查了也换了,又将高压包输出的180V的滤波电容查了也换了,散热片周边的电容也做了检查。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根本的原因,大家分析大概是那个电容漏电了,搬到楼下对面的维修铺去修理,半个小时不到就修好了,确实是主板上的一个电容坏了,修理费10元。
    也许那天,维修师傅特别关照了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