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测导通的设备

楼主(2008-12-28):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懂你想做什么。

你想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测量设备??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都有这样的功能,它的电路也可以参考。

楼主:
图改

图改

楼主:
只是自己玩玩,现在很多电子设备厂中其实万用表只是用到测量导通就足够了,所以自己无聊玩玩

网友A:
电路中的那个电位器起什么作用?

1、“有效阻值可以通过滑变调节”?
2、电源为9V,LED通过2个二极管来降压,LED上也还有8V。

楼主:
电路中的那个电位器起什么作用?

是起到调节,锁定作用!LED接来的是74HC00的电压,其正向有效电压为输出高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