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非计算机专业工程师解释一下什么叫“池”

楼主(2008-12-30):
比如:内存池、文字池。。。。。。。。。。。。百度搜了一下,有个说“读缓存”的,说的意思感觉“功能上”像CACHE

网友A:
“池”太小,说水库你就更好理解了

对于数据流,就好像是水流
很多时候输入输出速度并不是均匀的,可能一下子突然灌入很多数据(比如DMA),然后要一个一个字节的慢慢处理(处理速度肯定比DMA慢)

这时,我们就要开辟一个池子(水库),用来装入突然灌进去的数据,然后只要在池子满了前想怎么放出来都行

“在硬件眼里: 池,堆,栈,buffer,列表,数据结构都是一块内存.”
处理的都是一个个的数据

“在软件眼里: 就要细分他们.”
水桶、水管、水池的作用和用法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那就哪位软件大师讲讲“池”在软件中的作用,给扫扫盲

网友A:
4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还要怎么讲???

网友B:
可以把“池”想象为失业大军

企业需要人时就到失业大军招人,不需要时又要裁人。

这里企业就相当于软件中的任务,当某个任务需要使用内存缓冲区时,就到池里申请,用完了就把缓冲区再施放到池里区。

网友C:
这里有一个较详细

http://www.yuanma.org/data/2006/1123/article_1845.htm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yuanma.org/data/2006/1123/article_1845.htm"></iframe>

网友D:
现金池

一个大企业,有很多公司;
每个公司都有一些现金的进出;
放到一个公共的地方,就叫做现金池;
这样,暂时不用的现金,可以在总公司的调配下,由别的公司使用;
--------------------------------
同样是这么多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理解;

软件将我们的SDRAM砸碎,然后再利用他们的数据结构能力,比如链表,将碎片粘合起来,磁盘的碎片整理估计也跟这有关

网友E:
好像叫做现金流

第一次听说现金池...不过失业大军的比喻还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