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1个简单的双向IO口?

楼主(2008-12-30):
如何实现1个简单的双向IO口?就是这个口可以送出信号,也可以送入信号,因为就要一个门,所以要简单些,用二/三极管,阻容等来实现。
谢谢几位的回复!看24C02有点没看明白,原来是我找的资料不对。
补充:该双向IO口属于慢速控制信号。
再补充:该双向IO口,在故障时输出低电平,清除故障时输入高电平。

网友A:
参照24CXX EEPROM的数据口方式

楼主:
谢谢!

谢谢几位的回复!看24C02有点没看明白,原来是我找的资料不对。
补充:该双向IO口属于慢速控制信号。
再补充:该双向IO口,在故障时输出低电平,清除故障时输入高电平。

网友B:
简单:输出用直流,输入叠加交流

网友C:
看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开漏输出结构就可以实现一个双向IO

网友C:
用一个MOS管可以实现

类似I2C中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D:
看74HC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