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系统请教!

楼主(2008-12-31):
想做一个小的便携产品:
  +5V的充电接口,3.7V/500mAH的锂电供电,89lpc9XX+5VLCD,3.3V的外围ic。
电源电压的监控管理电路。
现在难点是怎样巧妙处理锂电正极点位的变化和MCU的3.3v电平之间的矛盾。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选用2.4V的系统

不怕耗电也可以用5V的系统,升降压一起搞太麻烦.

楼主:
便携设备,节能是首要考虑的。

楼主:
充电时电池正极点电平4.3v。不知89lpc9XX能否承受的了。

网友B:
LDO又不贵!

网友C:
应统一系统的电源电压

电池后面应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D:
楼主是担心电池电压降到其终止电压(2.7V)之前

楼主是担心电池电压降到其终止电压(2.7V)之前,单片机就已经不可工作了?

其实锂电池在小电流负载时,电压降到3.5V就差不多了,接下去的下降速度就很快了,所以用一个3.3V的LDO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型号很多,Iq可以小到2u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