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必须要偏置电压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1-07):
看用途和电路形式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不管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都需要合适的偏置电压。

网友C:
同相放大器放大正电压就可以不用

或者说“不用额外加”

网友B:
“放大正电压”这实际上就隐含了一个偏置电压。

网友D:
顶四楼

。。同相放大器,内部已设有偏置了,归根到底都是要偏置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