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边缘振荡器(也叫边限振荡器)

楼主(2009-01-07):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14、什么是边缘振荡器?核磁共振实验中为什么采用边缘振荡器?

答:所谓边缘振荡器是指振荡器被调节在振荡与不振荡的边缘,即处于临界振荡的状态,此时振荡的能量最小,这样可以防止核磁共振信号的饱和。同时当样品有微小能量吸收时,可以引起振荡器的振幅有较大的相对变化,提高了检测核磁共振信号的灵敏度。

http://number.cnki.net/science/MetaResult.aspx?tjType=2&searchword=%E9%AB%98%E9%A2%91%E6%8C%AF%E8%8D%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