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30做反相放大

楼主(2009-01-08):
如图,±15V供电,输出悬空(即空载),结果自激,示波器观察呈一条峰峰值约3V的亮带.
不解!电路已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还会有什么潜在的不当处理而导致自激?

说明:
1.原打算用来驱动电机的,发现不能正常工作,就拆成如图示进行观察.
2.电源只是简单地整流滤波,示波器观察并不平稳,然后改用开关电源也试过,结果一样.
3.也曾经拆除过4.7k的输入电阻,令反相输入脚悬空,结果也一样.

注:图画错了,同相端与反相端标反了.

网友A:
音频功放的输出不能悬空

反馈元件的取值也必须在合适的范围内,驱动电机不宜用音频功放,有专用的驱动IC。

楼主:
哦,谢谢!

几个月前,我曾经试过能正常驱动该电机的.但那块板已经拆了.

既然不能空载,那可能出问题的不是驱动部分,谢谢!

网友A:
做产品还是用专用驱动IC或分立元件自己搭

否则为省几块钱造成的可靠性隐患是那几块钱远远无法换回的。

网友B:
仔细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吧,有几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

不然很容易自激。增益范围、补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