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强悍,不起眼的功放成了无线接收机!

楼主(2009-01-08):
看下面这张照片,这个小功放居然成了无线接收机,可以很清晰地接收到广播信号!不过是调频还是中波不清楚!

上午关电脑后,由于喇叭不知怎么回事有很大的干扰声,索性按掉插座开关,就在断电的瞬间我听到了很清晰的声音,不过当时没当回事!

中午休息了一会来开电脑,接通开关(因为之前关了啊),然后按电脑启动开关,就那一瞬间,又响起了声音!

这下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我随即又关掉了电脑,这时候,这个功放就播出了很清晰的广播声;

我试了下,拔掉音频线就没声了但有干扰,短路3.5的插头的两个触点没声音;

拔掉计算机电源线也没声音;

但是电脑的电源线直接影响接收,就那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时,声音很清晰,声音不大,但不需要靠近喇叭足可以听清,效果不亚于一般的收音机效果,不过当时仅是播音员的说话声,但能很清晰的听到!

晕啊,晕啊,有高人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A:
本地中波台

网友B:
在音频输入端接一个高频小电容将不要的高频信号短路掉

否则高频信号串入后会被整流(即检波),并可能接收到调幅广播信号。

这在电路设计上也是常遇到的问题,叫做RFI(射频干扰),虽然射频信号是交流的,但是
经过板上的一些元件检波后,就成直流的了,它可能会导致系统静态工作点的改变。
这时你拿电压表去测量直流电压,发现电压不对,却找不到根源...

网友C:
呵呵,很正常

输入阻抗比较高

网友D:
任何有源电路包括功放等均存在非线性环节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收音机”,调幅AM收音机,非线性环节在此起到了检波作用,和矿石机的接收原理相同,属于直接放大式,不少设计有缺陷的音频应用常常会有此现象,想简单解决还不太容易。

网友:
楼主的帖子让我想起以前大学时也碰到过一样的情况

电脑音箱里有收音机的声音

网友E:
铜质元件表面在空气中可能生成氧化铜和氧化亚铜

氧化亚铜就有单向导电性,可以起检波作用。
所以,接收到强电台信号可能是两根铜线绞合引起的,也可能是插头插座引起的。

网友A:
又错过了与M大师现身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