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这里来求助/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9-01-09):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

 请参看链接地址.

大家好!
    我现在有的头疼的问题,(见下图) 要求,使用拨动开关来控制负载输出功率,而拨动开关要求将AC220V在关档位置零线火线都切断,而开档时,每切换一个档位,控制电路输出不同的功率,我想了很久了,要切换档位,就必须要有开关信号给控制电路,必须要占用一半的开关,就会在关档时,不能全部切断零线和火线,请高手们想个办法,怎样实现强电的切换,又实现开关信号的切换.感激不尽!!!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204186&tp=%u8BF7%u5927%u5BB6%u4E00%u8D77%u5E2E%u5FD9%u60F3%u60F3

网友A:
你不能用图中的开关实现

电扇调速器知道吧,用那个开关结构,只是要换成双刀的,一组定触点,N组(看你需要的档位数)动触点,开关位置决定了定触点与哪个动触点的接触。

网友B:
LZ最重要的还是语文书多读一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