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象请求解释

楼主(2009-01-09):
一个系统,采用锂电池(定制,内含保护板)供电。

1、如果锂电池和系统直连,上电瞬间会出现锂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电压降为0的现象。

2、如果锂电池和系统连接的时候正电源线上加一个15A的插片保险丝(亦称汽车保险丝),则出现第一次上电时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但如果在10秒内重新开启,系统则上电正常。

3、如果锂电池和系统连接的时候正电源线上加一个5A的插片保险丝,则上电时都能正常启动。

我分析原因是,系统上电时,由于电源并联电容太大,造成瞬间电流过高,导致锂电池保护板过流保护。加上插片保险丝后,由于保险丝在上电瞬间因电流剧增而阻值变大,因而对电流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否正确?

网友A:
理解是正确的

电池保护电路的灵敏度过高了,或者可以在电源输出回路串入一个电感以抑制瞬态电流。

网友B:
同感

以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7寸液晶电视使用3.6V/1000mAH的锂电池,批量中总有几PCS无法开机,原因就是电池本身保护了,后来DC-DC端前加个电感问题解决。

网友C:
5A保险丝内阻大于15A的,冲击电流小

低于保护板的过流临界点了,就不会保护了,加个小阻值的电阻效果一样,成本比电感低些。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通流15A的电感啊。。。

呵呵,估计很贵哦。。。

正确的办法还是想想办法把启动过大的问题处理了把,否则,电池多次这么玩玩,估计寿命也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