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常生活电路,请求帮助.

楼主(2009-01-09):
我的房子,装修时房灯没有考虑到用双向开关也没有放线,但墙里有一条四线的电话线,于是我就做了个可控硅控制的双向电路,但这个电路时不时的会产生干扰,时不时灯会闪一下闪一下的,很不舒服,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好办法解决,或能不能帮我改进这个电路,我在R2旁边加了磁片电容也没多大用.

网友A:
都虾米年代了

搞个总线就是啦,不然枉称电工啦

网友B:
小命重要,安全第一啊~~~~~

楼主:
yeshi

总线太复杂了,这种东西要考虑简单实用,可靠,还要考虑原来的实际困难,我不能为了一盏灯去重新撬墙装修吧.

网友C:
这不是干扰,是SCR的漏电流

接的是节能灯吧,在灯两端并联个50K/2W电阻即可

网友A:
哈哈

在灯头里做**吧,载波控制,也许是一个切入点

网友D:
在K2到R2间加个电阻,然后在R2上并个电容

直接并电容大概也可以

网友C:
PowerAnts大叔想通过电力载波接入互联网?

灯内再装个摄像头,呵呵,世界无处不通~~

网友A:
ljm810010想法太龌鹾

哈哈...

楼主:
谢谢,再来.

这个我测试过是一个传导干扰,R2旁并电容有点效果,但不能消除,在触发端加电阻,小了效果不明显,太大又影响触发,效果于R1相仿.

网友A:
原因

电话线与电力线形成一个闭合线圈,在空间交流磁场作用下,产生了感应电动势

网友E:
电路确实不合理

    去掉R2,在G极上串一个小电阻和一个触发二极管,电阻外侧并一个100nF的电容至可控硅即可。

网友E:
电容用于“疏”,触发二极管用于“堵”

楼主:
11楼

这个是220V的电压,在电话线中干扰进其他并在一起的补线,就是传导干扰,这个我知道.

网友C:
先按5楼方法试了再说。

还是不行,再同时并少R1,R2。
现在的R1,R2多大?

网友A:
俺11楼搞错了

开关断开后没有回路了,悬空的电话线上受电力线电场作用,产生交变的电位,如果R2比较大,上面的压降达到SCR的触发门限,便会产生误触发

网友A:
5楼有道理

楼主:
说明

我说明一下,我这个电路开通时是正常工作的,问题是要解决关断时的干扰,如果仅考虑压制干扰而使导通效果下降那也是无用的.

楼主:
R1,R2

R1=220  OHM
R2=470  OHM

楼主:
R1,R2

R1=220  OHM 1W
R2=470  OHM 1/4W C=470PF/1000V
另外,不是五楼说的问题,是电话线感应电压的问题.16楼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C:
电阻值没问题,看来按5楼方法应该没错

提个建议,K2到R2间再串一个220的电阻,避免电话线上出现大电流

网友F:
你当时的电话线有屏蔽就没这种问题了

你当时的电话线有屏蔽就没这种问题了

网友G:
直接采用双联开关电路就可以啦

网友H:
怎么简单都不会啊
还是电工

楼主:
大家主意题目

我这是没有放好线.墙壁里有一条电话线可用,如安后面几位的说法,那我就要打掉新装修的墙,重新放线,重新装修了,你们这电工就太好当了.

网友I:
遥控的吧,不是很难,多控都可以

楼主:
哈哈哈哈,

遥控不是没有考虑,但其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装修的最后阶段我也已发现少放线的问题,但有一条电话电缆线在里面,当时考虑用可控硅,如可行,那这种方法可节约大量铜材的使用,对于我一户好象没什么.但对现在跟风式的大量豪华装修,难道同行们就不会去考虑一下如何留于子孙耕了,看来发展的观念已经完全蒙蔽了社会公德的眼睛了.
  节约资源,应以鼓励,基于此念当初就没有再去放线,现在也不是说不能用,也就晚上所有的灯关闭后,偶尔好象是闪了一下,感觉不太理想,自己又一直没有时间去搞,就在这里看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B:
就没人在意我3楼的帖???

楼主:
28楼

四芯电话电缆的绝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低处不胜寒

无人能解乎,低处不胜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