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此电批电路

楼主(2009-01-09):
各位这是本人自已想出来的一个电批电路,但不知是否能工作,还望各位高手指正.
具体功能要求:
打开电源开关,可控硅得电,电批转动,当螺丝打紧后,再往下打,电流增加,R3上电压升高,三极管Q2导通,MOS管截止,松开负载,电流正常,MOS管导通.
各位高手是否有更好的建议烦请帮忙提出.
多谢!

网友A:
把R3放在马达跟地之间好点.

另,这可控硅用在这里很浪费吧.

网友B:
不能工作,还可能冒烟

网友C:
一塌糊涂,应该不能工作

网友D:
110v的电批???

你确定没搞错??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多大功率的直流马达? 电源确定是110V吗?

网友E:

用110V不用看,后面的芯片电机都烧掉,你的降压电阻怎么都将不下的,你要根据你后面负载电路的需要选择电压和电流,对于你小功率的电路电流不用太考虑,用78M05就OK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覆

输入110V交流,然后整流出来,通过MOS管基极的三极管降压,调节三极管的导通程度,应该可以降压的.至于桥堆,我打算用10A的桥堆,我想应该没问题吧?不过可控硅是有点多余的感觉.

网友B:
唉,请珍惜自己的小命

拜托初学者,在你能够完善、周到的理解、核算每个元件前,千万别去搞那些直接接市电的电路,也别去弄那些36V以上电压或功率、电流过大的电路。

<big>
生命可贵,
请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big>

网友C:
请楼主三思而后行

为了免避2楼所说的冒烟,请重新设计整个电路。
电机工作电压,电流多大?

楼主:
多谢!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F:
这个电路肯定不能工作

那个MOS管的栅极根本不能承受100V的电压
而且那个8050耐压也只有25V。
还有即使原件耐压都没问题,电路的原理也是讲不通的。
还有,电批里面有力矩控制机构,是机械的,也有机械打滑,
所以只要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即可,不需要其他的保护。

网友G:
电路有问题

1、桥堆整流后的电路是个脉动电路。0.68U的电容能否滤波是个问题。再者电容的耐压有要求。
2、假设1的问题解决了。开关S1的位置不对,应该开关总电源,不能开关电路中间点。
3、假设1、2的问题解决了。场效应管Q1是个N沟道的管子,如果是增强型的,要求有正偏置才能开通。电路里只看见了Q2关断MOS。没有正偏电路。所以后级没有电。如果是耗尽型的,就要考虑漏电流了。还有8050的耐压问题。
……

楼主:
原来这么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