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能否帮忙抄几个曲子的谱?

楼主(2009-01-09):
(无正文)

网友A:
晕了...啥叫二和弦哦?要谱子网上大把的呀...随便下载...

楼主:
两个乐器轨,是不是叫二和弦?

网上哪有呀,给个链接吧!

网友B:
两个乐器轨最多只能说是2复音,更和弦没关系

楼主:
呵呵,我混淆概念了

早几年前手机都是四和弦,十六和弦,六十四和弦这样说的

网友A:
那是不懂乐理的人顺手取的怪名字...

楼主:
好象三星的N628首先叫起的

当时我也觉得奇怪,怎么把通道叫成和弦了

网友A:
晕了,这个跟通道又不一样的..那个指的是一个时刻能够发多

而一个通道则是指一个乐器(可以选择的),可以同时发多个不同的音...

一般MIDI有16个通道,通道10为打击乐,其它几个通道可以选择不同的音色(一个通道可以同时发多个音)...

楼主:
真的晕了,五线谱难看死了,有没有转换软件

可以把五线谱转成C语言的数组,就象抓图工具那样~~~

网友C:
有五线谱和MIDI互转的软件,搜

网友A:
我晕呀...还没见过五线谱转C语言的东西...自己转换吧...

看看俺当初为了用USB MIDI接口播放一个歌,一个个敲出来的代码吧...花了几个小时...要玩就不要怕麻烦。

//《容易受伤的女人》,4/4拍,78拍每分,每个4分音符时值约为769ms,实际取768ms。
// 可以分解为32*24。
//结构说明:
//第一行为歌曲的总长度(行数)
//接下来的每一行第一个元素表示本行内有多少个音符,如果是两个数字相加的,则前一个
//表示该行中通道0(旋律乐器)的音符个数,后一个表示通道9(打击乐)的音符个数
//后面每两个分别为音高和力度,一行有多少个音符,就重复多少个音高和力度。当遇到
//一个0xFF时,表示通道切换(仅有一个通道0和一个通道9)。
//每行最后一个表示该行演奏完后,停顿多久才演奏下一行。
#define BT1 32,24

#ifndef DEBUG0

code uint8 SongTable[]=
{
 373/256, 373%256,

//引子
 1, 83,70, BT1/2, //7
 2, 83,0, 84,90, BT1/2, //1
 2, 84,0, 86,90, BT1/2, //2
 2, 86,0, 91,90, BT1/2, //5
 2, 91,0, 89,90, BT1/2, //4
 2, 89,0, 81,90, BT1/2, //6
 2, 81,0, 79,90, BT1/2, //5
 2, 79,0, 88,90, BT1/2, //3

 2, 88,0, 86,90, BT1/2, //2
 2, 86,0, 79,90, BT1/2, //5
 2, 79,0, 77,90, BT1/2, //4
 2, 77,0, 84,90, BT1/2, //1
 2, 84,0, 83,90, BT1/2, //7
 2, 83,0, 76,90, BT1/2, //3
 2, 76,0, 79,90, BT1/2, //5
 2, 79,0, 86,90, BT1/2, //2

 3, 0xFF, 58,120, 0xFF, 86,0, 91,90, BT1*4, //5

//第一小节
//C和弦
 2, 91,0, 48,70,BT1/2,
 1, 55,70,BT1/2,
 2, 55,0, 60,70,BT1/2,
 2, 60,0, 64,70,BT1/2,
//C和弦
 1, 64,70,BT1/2,
 1, 55,70,BT1/2,
 4, 48,0, 55,0,  60,70, 55,100,BT1/2,   //5
 4, 60,0, 55,0,  64,70, 57,100,BT1/2,  //6

//第二小节
//C和弦
 4, 64,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1, 0xFF, 74,90, 0xFF, 40,101,BT1/2,   //
 1+1, 0xFF, 64,90, 0xFF, 55,70,BT1/2,
 2+1, 0xFF, 63,90, 0xFF, 55,0, 59,70,BT1/2,  //0
 4+1, 0xFF, 64,90, 0xFF,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三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1, 0xFF, 74,90, 0xFF,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四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1, 0xFF, 74,90, 0xFF,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1, 0xFF, 64,90, 0xFF, 57,70,BT1/2,
 2+1, 0xFF, 63,90, 0xFF, 57,0, 60,70,BT1/2,
 3+1, 0xFF, 64,90, 0xFF, 45,0, 60,0, 64,70,BT1/4,  //0
 1, 55,100,BT1/4,     //5

//第五小节
//F和弦
 4, 64,0, 55,0, 41,101, 60,100, BT1/2,  //1
 1, 57,70, BT1/2,
 3, 57,0, 60,70,  60,100,BT1/2,  //1
 4, 41,0, 60,0, 64,70, 60,100,BT1/2,  //1
//G和弦
 4+1, 0xFF, 74,90, 0xFF, 64,0, 60,0, 43,101, 62,100,BT1/2,  //2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59,0, 43,0, 67,70, 55,100,BT1/4, //5
 2, 55,0, 57,100,BT1/4,  //6

//第六小节
//C和弦
 4, 67,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1, 0xFF, 74,90, 0xFF, 40,101,BT1/2,   //
 1+1, 0xFF, 64,90, 0xFF, 55,70,BT1/2,
 2+1, 0xFF, 63,90, 0xFF, 55,0, 59,70,BT1/2,  //0
 4+1, 0xFF, 64,90, 0xFF,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七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1, 0xFF, 74,90, 0xFF,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八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1, 0xFF, 74,90, 0xFF,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1, 0xFF, 64,90, 0xFF, 57,70,BT1/2,
 2+1, 0xFF, 63,90, 0xFF, 57,0, 60,70,BT1/2,
 3+1, 0xFF, 64,90, 0xFF, 45,0, 60,100, 64,70,BT1/2,  //1

//第九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1, 0xFF, 74,90, 0xFF,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1, 0xFF, 64,90, 0xFF, 57,70,BT1/2,
 3+1, 0xFF, 63,90, 0xFF, 57,0, 60,70, 60,100,BT1/2,  //1
 4+1, 0xFF, 64,90, 0xFF, 60,0, 45,0,  64,70, 62,100,BT1/2,  //2

//第十小节
//C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75,90, 0xFF, 64,0, 55,70, 67,100,BT1/2,   //5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35,90, 0xFF, 64,0, 57,70, 69,100,BT1/2,  //6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第十一小节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75,90, 0xFF, 64,0, 55,70, 71,100, BT1/2,  //7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1, 0xFF, 35,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37,90, 42,90,0xFF, 57,0, 60,70, 69,100,BT1/2, //6
 5,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2,  //5

//第十二小节
//F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9,0, 41,101, 69,100, BT1/2,  //6
 3+1, 0xFF, 75,90, 0xFF, 69,0, 57,70, 67,100,BT1/2,  //5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7,0, 60,70, 69,100,BT1/4,  //6
 2, 69,0, 67,100, BT1/4, //5
 5, 41,0, 60,0, 67,0, 65,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C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5,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35,90, 0xFF, 64,0, 55,70, 67,100, BT1/2, //5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5,0, 67,0, 60,70, 64,100,BT1/2, //3
 5, 48,0, 60,0, 64,0, 64,70, 64,100, BT1/2, //3

//第十三小节
//Dm和弦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0,101, 62,100,BT1/2, //2
 1+1, 0xFF, 75,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2,70, 60,100,BT1/2, //1
 5, 50,0, 62,0, 60,0, 65,70, 62,100,BT1/2,  //2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5,0, 62,0, 40,101, 64,100, BT1/2, //3
 1+1, 0xFF, 35,90, 0xFF, 55,70, BT1/2,
 3+2, 0xFF, 37,90, 42,90, 0xFF, 55,0, 59,70, 60,100,BT1/2, //1
 5, 40,0, 59,0, 60,0, 64,70, 62,100,BT1/2, //2

//第十四小节
//C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75,90, 0xFF, 64,0, 55,70, 67,100,BT1/2,   //5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35,90, 0xFF, 64,0, 57,70, 69,100,BT1/2,  //6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第十五小节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75,90, 0xFF, 64,0, 55,70, 71,100, BT1/2,  //7
 4+2, 0xFF, 37,90, 42,90, 0xFF,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1, 0xFF, 35,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0,70, 69,100,BT1/2, //6
 5,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4,  //5
 2, 67,0, 69,100,BT1/4,  //6

//第十六小节
//D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9,0, 50,101, 69,100,BT1/2, //6
 1+1, 0xFF, 75,90, 0xFF, 57,70, BT1/2,
 2+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2,70, BT1/2,
 5, 50,0, 62,0, 69,0, 66,70, 67,100, BT1/2, //5
//D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6,0, 67,0, 50,101, 69,100,BT1/2, //6
 3+1, 0xFF, 35,90, 0xFF, 69,0, 57,70, 72,100, BT1/2,  //1
 2+2, 0xFF, 37,90, 42,90, 0xFF, 57,0, 62,70, BT1/2,
 5, 50,0, 62,0, 72,0, 66,70, 69,100,BT1/2,  //6

//第十七小节
//G和弦
 4+1, 0xFF, 35,90, 0xFF, 66,0, 69,0, 43,101, 64,100, BT1/2, //3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5,70, 67,100, BT1/2, //5
 2+1, 0xFF, 45,90, 0xFF, 55,0, 59,70, BT1/2,
 3+2, 0xFF, 43,90, 46,90, 0xFF, 43,0, 59,0, 67,70,BT1/2,
//G和弦
 1+1, 0xFF, 42,90, 0xFF, 43,60,BT1/2,
 1+1, 0xFF, 46,90, 0xFF, 55,50,BT1/2,
 3+1, 0xFF, 42,90, 0xFF, 55,0, 67,0, 59,50,BT1/4,
 1, 0xFF, 46,90, BT1/4,
 4+1, 42,90, 0xFF, 43,0, 59,0, 67,60, 55,100, BT1/4, //5
 2+2, 0xFF, 42,90, 46,90, 0xFF, 55,0, 57,100, BT1/4,  //6

//第十八小节
//C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7,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1, 0xFF, 42,90, 0xFF, 60,0, 55,70,  60,100,BT1/2,  //1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1, 0xFF, 42,90, 0xFF,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2, 0xFF, 35,90, 42,90, 0xFF, 40,101,BT1/2,   //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5,70,BT1/2,
 2+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59,70,BT1/2,  //0
 4+2, 0xFF, 35,90, 42,90, 0xFF,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十九小节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1, 0xFF, 42,90, 0xFF, 57,70, 69,100,BT1/2,    //6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1, 0xFF, 42,90, 0xFF,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5,70,BT1/2,
 3+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64,0, 59,70,BT1/2, //0
 4+2, 0xFF, 35,90, 42,90, 0xFF,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二十小节
//Dm和弦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1, 0xFF, 42,90, 0xFF, 57,70,BT1/2,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1, 0xFF, 42,90, 0xFF,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7,70,BT1/2,
 2+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0,70,BT1/2,
 3+2, 0xFF, 35,90, 42,90, 0xFF, 45,0, 60,100, 64,70,BT1/2,  //1

//第二十一小节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1, 0xFF, 42,90, 0xFF, 55,70,BT1/2,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1, 0xFF, 42,90, 0xFF,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46,90, 47,90, 0xFF, 57,0, 60,70, 60,100,BT1/4,  //1
 1,   0xFF, 47,90, BT1/4,
 4+2, 42,90, 43,90, 0xFF, 60,0, 45,0,  64,70, 62,100,BT1/2,  //2

//第二十二小节
//C和弦
 4+4, 0xFF, 38,90,57,90,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42,90, 0xFF, 64,0, 55,70, 67,100,BT1/2,   //5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1, 0xFF, 42,90, 0xFF,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7,70, 69,100,BT1/2,  //6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2, 0xFF, 35,90, 42,90, 0xFF,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第二十三小节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42,90, 0xFF, 64,0, 55,70, 71,100, BT1/2,  //7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1, 0xFF, 42,90, 0xFF,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0,70, 69,100,BT1/2, //6
 5+2, 0xFF, 35,90, 42,90, 0xFF,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2,  //5

//第二十四小节
//F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9,0, 41,101, 69,100, BT1/2,  //6
 3+1, 0xFF, 42,90, 0xFF, 69,0, 57,70, 67,100,BT1/2,  //5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7,0, 60,70, 69,100,BT1/4,  //6
 2, 69,0, 67,100, BT1/4, //5
 5+1, 0xFF, 42,90, 0xFF, 41,0, 60,0, 67,0, 65,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C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5,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5,70, 67,100, BT1/2, //5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67,0, 60,70, 64,100,BT1/2, //3
 5+2, 0xFF, 35,90, 42,90, 0xFF, 48,0, 60,0, 64,0, 64,70, 64,100, BT1/2, //3

//第二十五小节
//Dm和弦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0,101, 62,100,BT1/2, //2
 1+1, 0xFF, 42,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2,70, 60,100,BT1/2, //1
 5+1, 0xFF, 42,90, 0xFF, 50,0, 62,0, 60,0, 65,70, 62,100,BT1/2,  //2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5,0, 62,0, 40,101, 64,100, BT1/2, //3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5,70, BT1/2,
 3+2, 0xFF, 46,90, 47,90, 0xFF, 55,0, 59,70, 60,100,BT1/4, //1
 1,   0xFF, 47,90, BT1/4,
 5+2, 42,90, 43,90, 0xFF, 40,0, 59,0, 60,0, 64,70, 62,100,BT1/2, //2

//第二十六小节
//C和弦
 4+4, 0xFF, 38,90, 57,90,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8,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42,90, 0xFF, 64,0, 55,70, 67,100,BT1/2,   //5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67,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1, 0xFF, 42,90, 0xFF, 48,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2,0, 45,101, 64,100, BT1/2,  //3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7,70, 69,100,BT1/2,  //6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9,0, 60,70, 64,100,BT1/4,  //3
 2, 64,0, 62,100,BT1/4, //2
 5+2, 0xFF, 35,90, 42,90, 0xFF, 45,0, 60,0, 62,0, 64,70, 60,100,BT1/4,  //1
 2, 60,0, 62,100,BT1/4,  //2

//第二十七小节
//E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2,0, 64,0, 40,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42,90, 0xFF, 64,0, 55,70, 71,100, BT1/2,  //7
 4+2, 0xFF, 38,90, 46,90, 0xFF, 55,0, 71,0,  59,70,  71,100,BT1/2,  //7
 5+1, 0xFF, 42,90, 0xFF, 40,0, 59,0, 71,0, 64,70, 67,100,BT1/2, //5
//Am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1+2, 0xFF, 35,90, 42,90, 0xFF, 57,70,BT1/2,
 3+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0,70, 69,100,BT1/2, //6
 5+2, 0xFF, 35,90, 42,90, 0xFF, 45,0, 60,0, 69,0, 64,70, 67,100,BT1/4,  //5
 2, 67,0, 69,100,BT1/4,  //6

//第二十八小节
//D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4,0, 59,0, 50,101, 69,100,BT1/2, //6
 1+1, 0xFF, 42,90, 0xFF, 57,70, BT1/2,
 2+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2,70, BT1/2,
 5+1, 0xFF, 42,90, 0xFF, 50,0, 62,0, 69,0, 66,70, 67,100, BT1/2, //5
//D和弦
 4+2, 0xFF, 35,90, 42,90, 0xFF, 66,0, 67,0, 50,101, 69,100,BT1/2, //6
 3+2, 0xFF, 35,90, 42,90, 0xFF, 69,0, 57,70, 72,100, BT1/2,  //1
 2+2, 0xFF, 38,90, 46,90, 0xFF, 57,0, 62,70, BT1/2,
 5+2, 0xFF, 35,90, 42,90, 0xFF, 50,0, 62,0, 72,0, 66,70, 69,100,BT1/2,  //6

//第二十九小节
//G和弦
 4+4, 0xFF, 38,90, 35,90, 42,90, 57,90, 0xFF, 66,0, 69,0, 43,101, 64,100, BT1/2, //3
 3+1, 0xFF, 42,90, 0xFF, 64,0, 55,70, 67,100, BT1/4, //5
 1,   0xFF, 35,90, BT1/4,
 2+2, 42,90, 47,90, 0xFF, 55,0, 59,70, BT1/2,
 3+3, 0xFF, 46,90, 42,90, 57,90, 0xFF, 43,0, 59,0, 67,70,BT1/2,
//G和弦
 1, 43,60,BT1/2,
 1, 55,50,BT1/2,
 3, 55,0, 67,0, 59,50,BT1/2,
 4, 43,0, 59,0, 67,60, 55,100, BT1/4, //5
 2, 55,0, 57,100, BT1/4,  //6

//第三十小节
//C和弦
 4, 67,0, 57,0, 48,101, 60,100,BT1/2,  //1
 3, 60,0, 55,70,  60,100,BT1/2,  //1
 4, 55,0, 60,0,   60,70,  60,100,BT1/2,   //1
 5, 48,0, 60,0,   60,0, 64,70, 62,100,BT1/4, //2
 2, 62,0, 64,100,BT1/4,    //3
//Em和弦
 1, 40,101,BT1/2,   //
 1, 55,70,BT1/2,
 2, 55,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4, //3
 1, 67,100,BT1/4,   //5

//第三十一小节
//Am和弦
 4, 64,0, 67,0,  45,101, 69,100, BT1/2,  //6
 2, 57,70, 69,100,BT1/2,    //6
 4, 57,0, 69,0, 60,70, 71,100,BT1/3, //7
 2, 71,0, 69,100,BT1/6, //6
 3, 45,0, 60,0, 64,70,BT1/6,
 2, 69,0, 67,100,BT1/3,//5
//Em和弦
 4, 64,0, 67,0, 40,101, 64,100,BT1/2,  //3
 1, 55,70,BT1/2,
 3, 55,0, 64,0, 59,70,BT1/2, //0
 4, 40,0, 59,0, 64,70, 64,100,BT1/2, //3

//第三十二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BT1/2,  //1

//第三十三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4, 60,0, 45,0, 64,70, 57,0,BT1/2,

//第三十四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3, 45,0, 60,100, 64,70,BT1/2,  //1

//第三十五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BT1/2,  //7
 1, 55,70,BT1/2,
 4, 55,0, 59,0, 59,70, 57,100, BT1/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BT1/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4, 60,0, 45,0, 64,70, 57,0,BT1/2,
 //第三十六小节

//Dm和弦
 3, 64,0,  50,101, 62,100, BT1/2,  //2
 1, 57,70,BT1/2,
 4, 57,0,  62,0, 62,70, 62,100, BT1/4, //2
 1, 60,100,BT1/4,  //1
 5, 62,0, 60,0, 50,0, 65,70, 57,100, BT1/4, //6
 2, 57,0, 55,100,BT1/4,  //5
//Am和弦
 4, 65,0, 55,0, 45,101, 57,100,BT1/2,  //6
 1, 57,70,BT1/2,
 2, 57,0, 60,70,BT1/2,
//后面不直接用BT1表示,做渐慢处理
 3, 45,0, 60,100, 64,70,  36,24/2,  //1

//第三十七小节
//Em和弦
 4, 60,0, 64,0, 40,101, 59,100, 40,24/2,  //7
 1, 55,70,   44,24/2,
 4, 55,0, 59,0, 59,70, 57,100,  48,24/2,  //6
 5, 40,0, 59,0, 57,0, 64,70, 55,100, 52,24/2,  //5
//Am和弦
 4, 64,0, 55,0, 45,101, 57,100, 56,18, //6

 3, 45,0, 56,0, 76-12,70,BT1/4,
 1, 69,70,BT1/4,
 1, 72,70,BT1/4,
 1, 88,70,BT1,
 4, 76,0, 81,0, 84,0, 100,0, BT1
};

网友D:
12楼就是那个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的人

楼主:
太长了呀,没心思转,只对着转了一首《小星星》

效果不好,就没搞下去。

网友E:
二和弦?

不知道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