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电子乒乓球拍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9-01-10):
看到商场卖的游戏机,可以拿着一只特制的球拍对着电视机和对手对打,不知是什么电视原理?

网友A:
球拍上有个光电接收器

用于接收屏幕上特定区域的闪烁信号,从而确定是否在正确的回球位置。

楼主:
这么牛呀!?

屏幕发的是什么信号,不会和其它图象混在一起吗?还有,通过什么方式定位?
很好奇,所以想了解下,也许日后能用得上~~

网友B:
这个鬼东西

这个鬼东西还是第一次听说勒
有谁知道说哈
我也想搞个玩哈

网友C:
还真有这种鬼东东

http://jc.hlgnet.com/info/33452/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jc.hlgnet.com/info/33452/"></iframe>

网友D:
chungyang给讲讲吧,

网友A:
给个猜测的思路

    这是“电视主导法”,最便宜的方案,有两种手段。
    1、首先,电视图像是扫描产生的,如果在连续的图像中隔若干帧插入一个单色帧如白色,同时开启球拍上的光电接收管并启动定时器,因光电管仅对应屏幕的一个很小区域,那么接收到单色图像时(通过电平对比可滤除反光和余辉)读取定时器值就可知当前光电管对着的屏幕位置。
    2、在某种单色或高亮的目标图像上(如球等),隔几帧插入一帧黑色(或其它色,仍然强调对比度),这样目标图像呈现出与帧频不同的闪烁频率,光电管收到该频率就意味着瞬间对准了目标。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实现对目标的定位,然后在球拍上加装加速度传感器检测球拍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也许简单产品没有这个功能,用水银开关检测运动也凑合了),然后反馈给游戏机,软件就能处理回球了。

    还有就是球拍主导法,这个方案复杂、成本很高,但可实现很好的仿真性,并且与电视的扫描无关,理论上可适用任何显示设备,不像前者对显示有严格要求。
    球拍要加装多个精密的加速度传感器,游戏软件运行时先挥拍定位坐标原点(如果不考虑适应任何初始位置的话,这一步可以省略),然后软件据此生成游戏数据,因球拍的初始位置坐标是预知的,运动轨迹和速度也可测得,下面就是纯计算了,不过这个方法应该不会用到游戏机中,游戏机CPU没有那个处理能力。

网友E:
估计就像小时候任天堂的红白机里面那个玩具枪的原理一样

估计就像小时候任天堂的红白机里面那个玩具枪的原理一样,电视机发一个闪亮的白色信号,时间弄个几毫秒,反正眼睛看不到就行了。

楼主:
几个毫秒的闪亮白色,眼睛怎会看不到?

还有图象中本身的白色不会干扰吗?

网友A:
只要低于视觉残留时间就不会感觉到

图像本身的白色不会有影响,想一下电视扫描原理,当然,对方法1也可以在单色输出前先黑屏一帧,人眼同样无法感觉到。

网友F:
俺们有这个IC

球拍上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跟据游戏节目,在适当的时间晃动球拍即可。
红外发射管,用于给主机送指令,信号是单向传输的。

楼主:
PowerAnts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没有位置识别?

球在左边过来,球拍在无论在左右,反正随便一晃都行?

网友G:
呵呵,STM32的那个无线网球拍就是这样的

只是检测挥拍的时间和方向

网友F:
方向都不用

只看时间和力度,很BS这个方案,一点含量都木有,还卖得很火

网友G:
方向其实还是可以用上的,又不增加任何成本

楼主:
呵呵,BS无效,这是创意~~~

有时就是需要不太完美的东西,当完美的方案出台时,已经没有市场了

网友H:
要想做出一个真正模拟打乒乓球的游戏球拍,那能那么容易

网友F:
三个加速度传感器才真正的具有方向感

X、Y、Z轴

网友F:
re:18楼

商业价值的问题。玩这个游戏的人,都实战过,已经习惯挥球拍的动作了。
搞得很完美不是不可以,只需解决球拍的定位即可,这不是什么难事,但成本增加好几倍,工厂根本不会要这样的方案。

网友G:
3轴加速度传感器又不是很贵

一般都是用的3轴的

网友F:
用的是很简单的传感器

便轴形的电阻,两个脚。有的工厂甚至用压电陶瓷片来代替,对成本的压缩,令人叹为观止,你不服都不行...

网友G:
呵呵,你那个是超级简化版的,只是个最简化的震动传感器

比如弹簧顶个小球装在金属圆筒里,甚至象匠人样就一个电阻脚:-)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加速度传感器

省钱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意思了

网友H:
3轴的很贵啊,并且真正用来检测方向也要加一定算法才可以

不是那么简单直接告诉你指向某一方向,我去年做的检查人手运动方向就用了
3D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H:
蚂蚁,定位关联的因素很多,所以还是很难

实际打球时候需要考虑力度,角度,旋转程度,击打中心位置,这些因素能好做吗?

网友F:
真正的玩起来

绝大部份人连时间和力度都掌握不好,还要方向做什么

网友F:
要迎合玩家的心理啊

弄得太逼真了,没人能在电脑手下玩上两个回合,这玩意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H:
呵呵,不过也是

网友A:
呵呵,看来俺想的方向还是正确的

    包括怎么“蒙事”的法子。
    如果不在乎方向、速度什么的,一个震动开关或水银开关就行了,然后触发个信号给游戏机,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游戏机收到这个信号就算正确回球,整体成本包括球拍在内十块*币足够,估计有人已经这么干了。呵呵,劣币驱逐良币,随着全球一体化,西方国家一般民用产品的质量都普遍下降了,危机再这么一来,山寨寨主要成为时髦职业了,舢板放倒航母,板砖拍晕大师父。

网友F:
速度还是要的

因为回球的距离跟速度有关,所以要用加速度传感器,压电陶瓷片也可以。普通的开关不行,没有“手感”便会失去吸引力

网友A:
弄两个不同灵敏度的震动开关……

    对于山寨货,不存在什么匪夷所思,用加速度传感器的都是“正人君子”了。技术上讲,我所想方案应该是可以实施的,也基本上是现有技术的组合,至少可以实现方向性和力度甚至角度(用双光电接收器即可大致实现),只是成本会高出几十块钱,游戏软件也稍复杂些。
    2000年的时候曾构想过要做虚拟现实类游戏机,包括球类和驾驶类等,当然只是构想,从未实施哪怕是准备实施。

网友F:
压电陶瓷片就可以当加速度传感器啊

反过来扣在PCB上,铜基板悬着,便会输出一个与加速度呈线性关系的电压,输到ADC就是了,很微弱,而且精度也不够,但还能凑合,才一毛钱。

楼主:
呵呵,看看这我方案1块钱成本够不够?

三片弹性片用作加速度传感器,挥动球拍,首先两片接触,然后三片都接触,左边运放先产生1KHz方波,再产生2KHz方波,调制右边运放产生的38KHz方波去驱动发射管。接收端只要计算1KHz到2KHZ的时间间隔,就知道相应的加速度。

网友I:
很高明的创意啊

网友A:
ljm810010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和我在30楼所及相同,但更加细化了,只是考虑到借用现成元件,还是用两个不同灵敏度的震动开关容易取材。当然,做成一体化的一致性肯定更好。

楼主:
就是看到你30楼标题临时想到的~~

网友J:
。。。

看来21IC的工程师都不怎么打游戏机

LZ看见的估计是这个
http://games.qq.com/a/20080418/000202_1.htm

视频

http://you.video.sina.com.cn/b/6247638-1294902212.html
http://you.video.sina.com.cn/b/11562544-1336345074.html

现在确实已经过了10几年前打鸭子的闪光枪时代了。
硬件结构应该是3向的加速度传感器,感觉软件算法还是占大头
在游戏机方面不佩服小日本还真不行

楼主:
呵呵,从不打游戏机

看来还真有定位系统啊,不只是单纯的加速度检测。

网友K:
WII吧

这东西早叫国内玩家连芯片都破掉了,我正在看玩家的**过程

我们的产品要防**,就要多学学**者的思路

网友L:
^_^,没见过电子乒乓球拍

不过觉得跟nintendo的wii应该是一样的原理,SONY的PS3也是这样.
Wii的Nunchuk和wiimote里面就是一个3轴加速度传感器.
两年前国外玩Wii/PS3/XBOX360就玩疯了.

3轴加速度传感器不贵,100k以上价格$1.5以内,去年俺朋友用了500k以上.

关于Nunchuk的内部结构可以参考下面的网页.
http://www.szkfw.com/Wii/article/Nunchuk.htm

网友L:
上张图片

NUNCHUK原装一代采用ST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型号为LIS3L02AL
新的NYKO的2.4G无线NUNCHUK采用FREESCALE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型号为MMA7260.

楼主:
谢谢dragon_hn,长见识了

网友L:
再发一个wiimote内部结构

其中U4即为3轴加速度传感器ADXL330

更详细的内部介绍参见
http://www.szkfw.com/Wii/article/wiimote.htm

下面这个网址的东西看了,中国产的,只是做了一个塑料乒乓球拍子而已,没任何电子元器件。拍子的手柄上套着原装的wiimote手柄。

原装的手柄技术是不开放的,广东的大部分工厂没办法就只能做做纯塑胶外壳。

http://games.qq.com/a/20080418/000202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