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特基二极管SD103AW中。Maximum RMS Voltage Vrms:28V.
Maximum Recurrent Peak Reverse Voltage Vrrm:40V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其中RMS是什么意思?
还有二极管的功率是怎么知道的?
LL4148和SD103AW,两者相比较,哪个更好些?

网友A:
RMS是均方根的简称即有效值

    最大均方根耐压指可以耐受28V的正弦交流电,交流电的耐压用均方根值(有效值)标定。
    第二句:最大周期性反向峰值耐压:40V,这毫无疑问指的是峰值电压了。
    二极管的功率指标要看器件手册,实际功耗为流过的电流乘以解压降。
    4148是普通小功率硅整流管,哪个好则要看应用,不能脱离应用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