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测电流原理

楼主(2009-01-12):
   功率计测电流是不是通过测一固定点的电压,而此点到地的阻值是一定的,再经过DA转换在程序里面进行VA转换而成?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也不完全正确

功率计测电流,确实是用一个很小采样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然后测量这个电阻上的电压,但是一般来讲,都不是对地的,而是差分测量,
另外,有时候测电流的传感器也有可能不是电阻,而是互感器或者霍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