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集成的推挽放大电路?

楼主(2009-01-20):
(无正文)

网友A:
用在音响上还是其他哪里

网友B:
当然有了,基本上现在的运放、音频放大器等都是推挽的了

网友C:
绝大多数都是推挽工作的

单端的反而较少,一般比较器才用单端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知道现在很多IC都是推挽输出,但是我现在想要在OP07的输出端加一个推挽电路目的是放大电流,采样电流信号,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单纯的由两个PNP,NPN或者MOS管再加上一些偏置电阻和二极管共同组成的集成电路?

网友D:
可以考虑把op07直接换成大电流输出运放

或在输出缓冲输出,如buf634lmh6321等

网友E:
有啊。

有好多双管,或孪生管。上次有个香港人过来买变声管,我问什么是变声管,他说不知道大陆怎么叫,说是用在音响前级的,哦。我采明白是孪生管,搜一下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