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噪声问题

楼主(2009-01-22):
目前我的仪表检测电路用的电源都是由MC34063输出的正负12V,电路用的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但是MC34063的噪声太大,导致仪表对几个mA的电流都检测不到,并且我搜索了一下,很多用MC34063的朋友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电源输出都加了LC滤波并且期间的寄生参数都比较小,效果还是不明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电源输出正负12V的纹波及噪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先检查你的PCB设计和你的电路原理

所有的DCDC都有加大的噪声,如果你几个mA的信号都受影响的话,肯定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
要降低纹波,简单的方法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谢谢

没错,其它地方也有问题,都已经查到并作了优化,现在的瓶颈就是电源噪声了,信号中所含的噪声频谱与电源的噪声频谱类似,所以我觉得是电源噪声辐射到输入信号了

网友B:
MC34063出来再加一个LM7805这样的东西

网友C:
玩好MC34063不容易

噪声的来源,Layout的原因固然有,但直接原因在于它的控制方式,它在轻载时并不是降低占空比,而是关闭输出,从而引起的次谐波振荡,俗称“打嗝”,打嗝的频率由负载电流、储能电感、输出滤波电容、电压比较器开环增益及响应特性决定。
要想改善这种次谐波振荡,需要外加电路去加快定时电容在低载情况下的充电速度,一般是用一个电阻,跨在定时电容与继流二极管之间,加一个电压前馈。

楼主:
PowerAnts

这个电阻值大概取多大?能否大致画一个简图关于这个电阻的接法?非常感谢!

网友C:
由定时电容及周期决定

以时间常数为1/4-1/2为宜,具体的要看变比,怎么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要图?郁闷...

网友D:
蚂蚁果然是高人啊。还有一个问题希望蚂蚁也说下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34063的噪声似乎是变化的,我多次上电看波形,有时噪声大,有时噪声小,奇怪了,前后会相差一倍这么多。
蚂蚁,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你的书什么时候出啊?

楼主:
PowerAnts

这个方法对+12V确实有效,噪声降低了近一半,但是对-12V不是很明显,并且加上去之后输出电压会降低。如果在电源输出端串一个小电阻,估计效果跟这个方法的差不多

网友C:
re:

donkey89: 下半年完稿,再怎么快,上市也得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事情了(跟据<圈圈教你玩USB>的"经验");
wljboy:12V稳定,而-12V输出下降,应该是泵电容的问题

网友E:
这个IC pin3的电容更改成100p,噪声就会下降一大截

这是我的经验。因为这样,这个IC的工作频率升高了,噪声自然就下降了

网友(2011-05-30):
你的经验也帮我解决了噪声问题,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