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TVS和TSS的问题

楼主(2009-01-23):
例如有一5V供电的单片机电路,
我用一TSS(P0080)并联在电源入口处,那么有超过击穿门限的电压出现,TSS能以接近于短路的状态进行大电流放电以保护后级电路。
同样,用一TVS(P6KE6.8CA)并联到电源入口处,瞬态高压出现时能将电源电压钳位到10V左右。
两者均为ps级反映速度,但前者属于短路保护,后者则是钳位保护。
我的理解是:
TSS可取代TVS进行尖峰脉冲保护,但时常见到有两者并存的应用,感觉很奇怪...TVS若将电压钳位至低电压,那么这个电压触发不了TSS的话,后者不就是白加么?

网友A:
不见得每个用的人都研究的很深——

有些工程师看到别人这么用,也这么用,至于为什么这么用,分别有多少作用......则不去研究!

网友B:
~~

首先看谁的门槛电压高,
其次看谁的响应速度看,
再其次还得看谁的耐压或者耐电流高,折算到最好就是功率问题。

这么做未必很合理,也未必不合理,需要看实际情况,但不求甚解照抄别人是肯定的不合理。

网友C(2014-01-16):
你分析得对,P0080的转折电压比P6KE6.8CA的箝位电压都高,这么接的话TSS肯定是白加了!

网友D:
还有在电源上同时用压敏电阻和tvs的,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同时上2个

网友E:
那就不用加呗

网友F:
两个保护之间需要串电感

网友G:
TVS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能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大脉冲时,其工作阻抗立即降至极低的导通值,从而允许大电流通过,同时把电压箝制在预定水平,其响应时间仅为10-12秒,因此可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

TSS管用于信号电平较高的线路(例如:模拟用户线、ADSL等)保护时通流量比TVS管大,保护效果也比TVS管好。TSS适合于信号电平较高的信号线路的保护。

网友H:
正好有个疑问,TVS用什么办法进行检测呢?上次发现一例故障件,解剖发现TVS的两个内部电极都错位的,厂家的解释是人工安装的电极,所以会出现没放到位的情况。

网友I(2021-11-10):
首先指出一点错误:TSS只能用于信号端口,不能用在电源端口。因为TSS有一个续流特性,仔细看Datasheet,TSS开通后只有当两端电流降低到一定水平(最小续流)之后,才能关断。放在电源端口,会导致TSS持续开通,烧坏TSS。
然后解释一下对于信号端口的防护为什么会有TSS和TVS一起用。TSS的启动电压是非常高的P0080S的反向击穿电压为6V,启动电压为25V。这个启动电压可以理解为残压。这个时候就可以搭配用一颗6.8V或7V的TVS钳位这个残压,通常可以钳位到12V~15V,具体视TVS规格与浪涌规格而定。
所以在电路设计的拓扑上TSS是最外级防护,一级防护。然后接一级TVS。经过这两级防护,基本可以认定吸收了大部分的浪涌能量。最后再加一级RC吸收残余能量。